求教:火鸟400不转了。

楼主(2005-10-15):
抓在手上玩3分钟,一下就停了,应该有电 。按启动按钮了,没用。

网友A:
电池拔了重新插试试?

网友B:
对,火鸟电池插口容易松

楼主:
原来是电子元件掉了。
焊接后,转动速度不受控制。

网友C:
原帖由
xxg069
于 2005-10-16 14:37 发表
焊接后,转动速度不受控制。
电调又坏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