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调悬停简法

楼主(2005-10-15):
将油门放到75%,增加螺距到可起飞,将+/-5%的螺距添入50%和100%的油门点,如机机还不稳的话,检查JJ.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油门放到75%,增加螺距到可起飞,将+/-5%的螺距添入50%和100%的油门点,如机机还不稳的话,检查JJ.

不太明白阿

楼主:
先定油门,然后加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油门放到75%,增加螺距到可起飞,将+/-5%的螺距添入50%和100%的油门点,如机机还不稳的话,检查JJ.

应该是将+/-5%的螺距添入100%和50%的油门点吧?

楼主:
是的.C文没学好.

网友:
我靠

75% ? 这是 小暴龙还是 400  我的 只要45%~55% 5.5度就够了。

楼主:
我的原装400皮带版加1800MAH共重660G,主要在卧室悬停,只有2M*2M,为了提高稳定度,就把油门提到75%.

网友(2005-12-09):
各位大哥,我的#36油门最大也上不去,一直左移,是什么问题,增样调整?谢谢!

网友:
楼上的,换无刷

网友(2006-01-27):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螺距太大了?我以前也飞过有刷.调好了也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油门放到75%,增加螺距到可起飞,将+/-5%的螺距添入50%和100%的油门点,如机机还不稳的话,检查JJ.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