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充电器接线

楼主(2005-10-15):
我买的是简易
充电器
,
电池
没有接头,我自己找了JST接头焊上去,和正负极相对应,电池一插上充电器,充电器的指示灯就会灭!这是什么原因,我一直不敢充!

网友A:
注意正负极,JST接口1为负,2为正。

网友B:
电池是饱的,灯就会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