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跑过京商的JET1000油动艇,有甚麽问题,性能怎 ...
请问:谁跑过京商的JET1000油动艇,有甚麽问题,性能怎样?

楼主(2005-10-16):
提示:

网友A:
性能一般
原配的32级发动机非竞速型,汽化器口径小,转速低,扭力还可以。由于210MM的船宽在航行时船左侧要加配重,不然右倾严重。另外万向节处的磨损快,这个问题其他模友有没有办法解决,我现行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我换了一体化万向节 就好多了 还有加压浪板就好多了

网友C:
总体不错,细节要自己改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一体化万向节哪买?

网友E:
模型嘛,三分做,7分调。只要肯细心调整,性能都会很好

网友F:
这个船还可以用什么发动机啊?
怎么改能跑的快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