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怎样接线?

楼主(2005-10-16):
我是个菜鸟,刚买的11.1V锂聚,上面有两根粗线和两根细线,居说可以接成平衡充,不知道如何接法?请高手赐教!不盛感谢!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四个接头每两个之间是3.7v,分别代表各独立接在一块电池,然后单引出4根线按顺序焊接一个四芯的平衡充插头即可.

网友:
注意正负极,绝对不能反而且必须之间为3.7v,切记!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个菜鸟,刚买的11.1V锂聚,上面有两根粗线和两根细线,居说可以接成平衡充,不知道如何接法?请高手赐教!不盛感谢!

平衡充插头有什么奥秘?能不能DIY?四根线如接三个相同的充电器怎么接?

网友:
可以DIY的,我就是DIY的,只要极性不搞错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四个接头每两个之间是3.7v,分别代表各独立接在一块电池,然后单引出4根线按顺序焊接一个四芯的平衡充插头即可.

要接三个充电器进行平衡充的话,三个充电器的输出端也象电池一样的串联接法,然后把他们一一对应进行充电,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接三个充电器进行平衡充的话,三个充电器的输出端也象电池一样的串联接法,然后把他们一一对应进行充电,对吗?

差不多吧。
相当于每个充电器分别接到单体电池上,而且要求这3个充电器必须严格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