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龙飞的时候机身老往左边歪,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5-10-16):
我的小龙飞的时候机身老往左边歪,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十字盘是不是往左偏,不谁平??

网友B:
如果悬停就这么歪着练吧,你适应这种非正常的悬停后,然后调整好,就非常好飞了。
悬停时摔机多半是模友搞不清楚机体不稳定时如何控制导致的。

楼主:
该如何调整呢?

楼主:
悬停的时候歪着机身,看起来很不爽

网友B:
把电机与电调的连接线拔掉后检查一下:
1、接通电源后拨动副翼看看十字盘副翼方向的传动是否有干涉?
2、遥控器上的副翼摇柄回中后,十字盘是否在副翼方向水平?观察十字盘外圈两个球头构成的直线与主轴垂直就可以了。
3、来回拨动副翼摇柄几次,回中,看看舵机回中情况如何?
4、将大桨转至副翼杆与机身水平,用两个手指钩起副翼杆,查看机器左右方向是否平衡?
总之,你延着有关副翼动作执行流程逐步排查。

网友C:
悬停的时候是有个倾侧角度的

网友D:
好象所有直升机都是有点歪的吧?真的直升机旋停时也是稍微有点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