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充电器截止电压

楼主(2005-10-16):
对于多节串联锂电池组而言,鋰电平衡充电(分别单组独立充电)是最好的保护方法。我使用市面上10元一只的手机旅行充电器。比市面上动辄几百的专业鋰电充电器要便宜经济很多。然而,市面上的手机旅充往往截止电压为4.2~4.3V。在如今大C放电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截止电压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过高的充电截止电压往往很容易损坏电池。

降低充电器截止电压的方法:拆开手机充电器,分析其输出电路,很简单地可以在输出回路中找到两个分压电阻,一个接正极,一个接负极,中间抽头接充电器的电压检测电路。在接正极的电阻上并联一个100K~300K的电阻,就可以把充电器的截止电压降低了。

从鋰电的充电特性可以看到,充电截止电压定在4.1V甚至4.0V并不会损失多少电量。而降低充电截止电压可以明显地保护电池不被过充。

网友:
理论是不错!最好有图

网友:
我找了,但是真的不知道哪两个是分压电阻。楼主能具体说一下吗?比如说是哪个管子的哪个脚上的电阻。我用的是海陆通的充电器,礼拜有个8550的管子,不知道和你用的是否一样。

网友:
有道理

我们经过很多的实验,锂电池在最后充电接近尾声时所耗时远远大于其所充电电量,不要死记4.2,8.4,12.6.关键是不能过放电,最好不要低于3.0(单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定不是

楼主:
相机暂时不在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