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有这种问题吗??

楼主(2005-10-16):
我的400在练悬停的时候,忽然怎么加油也不离地了。后来检查,不是没电了。是主齿盘与单向轴承配合松了。主桨失转所致。
这个地方应该是加油或收油速度过快引起的。可是刚开始练,有的时候就是急收油,怕摔机阿。这个地方是过盈配合。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会就我一个吧。你们怎么解决的?换大齿盘吗?

网友A:
把单相用酒精洗洗,重新上上单向轴承油~!

网友B:
是单向轴承和大齿间打滑还是单向轴承和主轴打滑啊???轴承和大齿打滑用点502胶就行了~如果是轴承和主轴打滑就拆开清洗一下~~这个问题好处理~慢慢来不要急~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 我的是单相轴承与大齿之间打滑,用502胶能渗到缝隙里吗?、

网友C:
加安特固,比502强

楼主:
原帖由
liewenchen
于 2005-10-17 13:19 发表
加安特固,比502强
安特固 是什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