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汽油机对fm四通接收机有影响吗

楼主(2005-10-16):
如果有该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
多半你检查检查每个接头,有一点的松动都会有干扰,舵机会有抖动现象

楼主:
不需要换接收机吗

网友A:
用抗干扰火花头就OK

网友:
大飞说的对。用带阻尼的火花塞就行。黑帮女婿就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抗干扰火花头就OK

用AM的设备玩都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抗干扰火星塞多少钱一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抗干扰火星塞多少钱一支呢

他卖20元

网友:
呵呵!!兄弟!教你个偏方!用锡纸把接受机包好就可以屏蔽干扰的!还有就是在船舱里的那段天线也要包好的!

网友:
我的火花塞经测试用27am设备几乎都没有任何干扰.

楼主:
按各位的方法做.周六去首航如不幸沉船再找你们算账.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各位的方法做.周六去首航如不幸沉船再找你们算账.

哈哈~``~`````
成功了不要忘记请大伙吃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