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启动?

楼主(2005-10-16):
我是个新手!第一次玩油鸡!大家可否告诉我油直怎么启动啊!拿这启动器和点火器哪个先用?

网友A:
先用启动器启动,使发动机吸油入气缸,再上点火器,才正式启动.

网友B:
第一步把接受和发射打开,把发射机油门杆推到最底,第2步先用启动器启动,使油吸入发动机,第3步把点火器插在假火头上,在用启动器启动,本人是用以上方法启动的,{注:出现问题与本人无关}

楼主:
详细的怎么磨车!

网友B:
原帖由
00abc12
于 2005-10-16 20:20 发表
详细的怎么磨车!
磨车,对新手很危险,最好找个老鸟带你,或去练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