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冲接线

楼主(2005-10-16):
各位,无论是11。1伏还是7。4伏的锂电,其平衡冲插头上都有两根(11。1伏)或一根(7。4伏)线是正负节共用,这如何冲?

网友:
就当是3块(11.1v)或2块(7.4v)独立的电池充啊......

网友:
这个充电器接口是与充电器配套使用的,充电器的三组电源有对应的接线。

楼主:
我得意思是,请你们看2号电池,注意它的正负级!

网友:
2号电池怎么了?没什么啊!很正常啊!都是这样接的啊....

网友A:
对,都是这样,请结合充电器分析,就很明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都是这样,请结合充电器分析,就很明白哦

这个问题也同样困绕着我,请结合充电器给个图吧谢谢!

网友B:
要接三个充电器进行平衡充的话,三个充电器的输出端也象电池一样的串联接法,然后把他们一一对应进行充电,对吗?

但是,三个独立的充电器的输出端可以这样串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接三个充电器进行平衡充的话,三个充电器的输出端也象电池一样的串联接法,然后把他们一一对应进行充电,对吗?

但是,三个独立的充电器的输出端可以这样串联吗???

不是直接串联。但可以这样理解。相对。。。。

网友C(2005-12-01):
那7.4V的聚合物电池上的平衡充线有一根就没有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7.4V的聚合物电池上的平衡充线有一根就没有接了?

分压平衡接头有2种,一种是全部独立接出的,另外一种是与动力接头组合的.2cell接出一个接头的属于第二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压平衡接头有2种,一种是全部独立接出的,另外一种是与动力接头组合的.2cell接出一个接头的属于第二种.

那7.4V的就应该用第一种接法了?是这样吗?但是4种颜色的线怎么对应各自的正负极呢?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黄线就应该接第一块电芯的-?白线接第2块电芯的+?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