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脚的悲惨遭遇[10月6日]照片

楼主(2005-10-16):
今天大脚经历了最悲惨的一次出行。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太相信
    今天早上9点,我按计划和FANGYU去了五里河公园,刚到那跑了2圈,我们就决定到喷泉那去跑,
因为那里有斜坡可以飞跃,就是我前次发录象的地方。

    在那里刚跑一会,我的大脚刚准备往回开时,居然没注意掉到一个喷泉口里了,因为哪个地方的铁盖坏了个口。我跑过去,看车还在里面冒泡呢,水不深,但已经把车整个末到里面了。我当机力断,把车捞了出来,关闭了电源,又立刻把电池卸了下来。接着就是拆接收机和电调的外壳,心想坏了,这次损失严重呀,上次掉海里就烧了1套电调和接受了,后来电池接反又烧了1套电调,估计这次电调和接收都够戗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先放外面晾着,看FANGYU跑他的油车。经过大约30分钟左右,我看水都基本干了,我就重新装上电池等设备,实验看看都坏了没,奇迹出现了,竟然都正常,就是发现舵机有时候回中困难,我跑了几圈,感觉还不错,就又和FANGYU一起玩起来。心想这回可真是大难不死
    玩一会平道后,我和FANGYU又跑到那喷泉处跑,我的大脚又翻了几个720度的跟头。玩了几次跳跃后,FANGYU的油车吃不消了,前避阵折了根,结果他又跑到马路上跑直线了,我一看也就跟着去跑,于是把大脚开出喷泉向马路跑去,喷泉边上有几辆车停在那里,大脚很快就开到了马路上,被车挡着我看不到了。我就把大脚停下,准备过去再操作。谁知道这时候开来一辆奔驰轿车,前轮一下从我的大脚上压了过去,紧接着是后轮。那车开的很慢。我走过去看的时候正好看到后轮压过的情形。别提多惨了。下面有车压后的大脚的照片。

    回家后仔细检查了损失结果:
    1.基本损失了1对轮毂,照片上可以看到后轮毂2个,还好我家里还有4个,刚才到家我已经换上了新的
    2.检查了下车身,只能说这个大脚还真算结实,被1个奔驰600轿车2个轮子压过居然车体和前臂后臂都没有任何损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只有车底有一部分擦伤。不过没有裂痕,天线坐弯了。
    3.接受机2通AM的损失了,电路板被压断,接收机壳被压碎。不过我发现好象接收机进水后就有问题,因为当接收机被压后我看接收机电路板上有白色乳状物流出,回想开始试车时经常会有干扰,有时车就1跳1跳的,估计是接收机进水后先坏了。还好,我家里还有个多余的2通接收一直没用,油车省下的,到家我刚又换上了。现在都恢复正常,电调没问题,刚装上试过车
    4.外壳损伤算比较严重了,不过还能用,后来回家我又用手把外壳按回原来的形状,还好我还有个有灯的外壳,这个做特级动作时用也还可以

    总之,我这个大脚可真的是多灾多难呀,FANGYU可以证明
    不过模型就是为了玩的,那能不坏呢,那个司机我也没怨他,毕竟他没什么责任,他压完后也下车看了下,问我有事没,我说算了,这个也不怪他
    玩模型就要有好心情,虽然今天车坏了,但是玩的还是不错,我的心情并没因为车坏了而不好,现在车不是又可以跑了
    总结经验如下:
    1.一定在你选择场地前观察场地,看有没有陷阱之类的坑或洞,有的话尽量把洞标记上或堵上,避免掉入。
    2.注意尽量不要让车离开你的视线范围,那是很危险的,我的车出的几次事故都是车离开了视线范围造成的,要选择视野开阔的场地。
    3.注意如果能逼开移动的物体尽量逼开,找没有车的场地玩,可以更加提高安全性。

    还好我的车已经又可以上路了,不多说了,希望大家玩模型都有好心情吧

网友A:
我靠,这不是给海博星做广告呢吗?哈哈

原来IBM做的广告就是它的电脑遭水淹、火烧、车轧,最后还能启动,我看这差不多呀

严重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这不是给海博星做广告呢吗?哈哈

原来IBM做的广告就是它的电脑遭水淹、火烧、车轧,最后还能启动,我看这差不多呀

严重慰问!!!!

是呀,希望海博星厂家能看了我的帖子赠送我1辆新款1/20的小大脚

网友:
你没找那BENZ理论理论?

网友:
同情!!我的油车在公园里被电瓶车压过 缸头都压掉了

网友:
这就是玩海博星的好处,呵呵,坏了不心疼

网友:
哈哈,没事就好,
我的避震的球头环折了(两毛钱的成本),避震没事,其实现场就能找到合适的换上,由于看到能跑平路就没换
早知道的话还不如换上,这样就能延误些时间,不会碰上那奔驰600了,
linghui ,可不能再撞你的车了,你可没有多少配件了,要用慢速好好练练先练练技术,你有时候还是会打反舵
希望下次咱俩玩车都能把车开着出公园,那才完美

网友:
还有心情来发帖子 我就猜到你是海车了 呵呵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有机会送你点配件

网友:
同情啊,大家放车时一定注意安全驾驶啊。我上次在街上放车时也差点被大车给压了

网友B:
前夜,SFL的车和我们另外4辆海博星一起发飙,结果SFL的车轧倒一片黄杨从垂直落差2.5米高的地方飞了下来,结果右后避震就折了!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前天晚上常熟一辆海博星也被本田的左后轮压扁了.结果损失两个轮毂,奇迹的是该车的严重跑偏问题却明显改善!我们用事实证明了两点:1.海博星的质量不错;2.日本鬼子的车轻的连塑料的玩具(成人玩具)都压不碎!

网友C:
请教一下linghui,黑圈中的那个像电池的东东有什么用?的接收电吗?

网友:
玩具就是玩具,这车的设计已经决定了这就是玩具,永远没法和模型相提并论

网友:
还好没损失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夜,SFL的车和我们另外4辆海博星一起发飙,结果SFL的车轧倒一片黄杨从垂直落差2.5米高的地方飞了下来,结果右后避震就折了!

我的也这样飞了一下,也是后右避震断了,害我又要换车体.

网友:
这车配件便宜,无所谓!
我伤的地方已经是老伤了,第一次坏了以后用AB胶粘的!!!!!!!!!!!!!

网友:
不算便宜啦,一个车架几十元D~~

断了个后避震,开的时候很帅的喔,前轮有一只抬起来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linghui,黑圈中的那个像电池的东东有什么用?的接收电吗?

不是接收电,是增压电池,现在电压是9.6,但直道跑不过油越野,不过也够快了。

网友:
9。6伏。。。原装车顶不住啊。。。

网友:
靠9.6v啊.....估计很容易扫齿吧

楼主:
我的车没问题哦,大家都看到了,齿轮还可以挺的住

网友:
你直接上9.6?电调没瓜啊?

网友:
请教一下!海博星大脚极限跳跃高度是多少米?(不坏的前提下)!还有!原装的速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D:
我试过,1.5米从没坏过!
2.5的时候,后腿断了(但这个地方是老伤,用504粘过的地方)

1米的高度基本天天都来几次!有电的时候,直接飞了!电不足的时候还会翻个根斗再跑!

新车的时候测过速度

平坦的地方,电池充足可以最高达到32KM的时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1.5米从没坏过!
2.5的时候,后腿断了(但这个地方是老伤,用504粘过的地方)

1米的高度基本天天都来几次!有电的时候,直接飞了!电不足的时候还会翻个根斗再跑!

新车的时候测过速度

平坦的地方,电池充 ...

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