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5-10-17):
在下昨晚在调试35#后,刚试飞时情况正常,大约一分钟后摇控器控制不了飞机,没办法只有冒险断掉飞机
电池
电源,之后重新接上电源后不耍摇控器马达就自行启动。不知是何原因引起。敬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原配的遥控器接收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全原配的遥控器接收机

网友C:
以前的佳宝 我也遇到这种事情 开始插起电 一切都正常 不到30秒就开始失去控制 飞机乱摆 撞墙都停不下来 我就没耍过了 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