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忙推荐一下E-SKY CP2可以用的无刷尾电机

楼主(2005-10-17):
各位大虾帮忙推荐一下E-SKY CP2可以用的无刷尾电机,及电调,现在普通电机10-30分钟就烧一个,想改尾无刷

楼主:
是啊,所以请教有改过的,提供个好的无刷

网友:
130无刷电机即可,GS、飞高都行。4100KV的那种

5imx/elemodel都有卖

楼主:
GS B12-30-17无刷马达(KV:4100RPM Φ1.5mm)这款做尾马达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GS B12-30-17无刷马达(KV:4100RPM Φ1.5mm)这款做尾马达怎么样

可以

网友:
还是不要指望尾无刷吧,以前北京青年都后悔花300大洋买的尾无刷电机,反正我的cd尾无刷配合凤凰电调效果没有有刷的好(具体表现就是用gy240不能锁尾),有刷你可以买smalleye的碳刷电机加两个二极管降压使用,寿命5小时以上吧,但不加的话碳刷也就1个小时的寿命。

网友:
改无刷其实是完全可以实现锁尾的,只是对电调的要求较高,需要响应迅速。

凤凰1.12版以上的程序对响应改进很明显,可以试一下。另外好盈科技的电调据说也很好,可以一试!

另外,高级的陀螺仪未必好用,因为是接电调,并非舵机,所以速度慢一些的陀螺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