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楼主(2005-10-17):
电调:
yaguandz@163.com

网友A:
接线改了呀,呵呵。
但是你至少要来个介绍吧。

楼主:
回复 #3 xiaohong-0001 的帖子
技术参数:
1.重量:15g
2.电压 =<16VDC
3.电流:25A
4.接受标准遥控信号
5.最小,最大舵量学习功能
6.开机旋转保护
7.电池欠压切断保护
8.电流: 72A(峰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