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遇上麻烦了(解决),开卖

楼主(2005-10-17):
电源开关排线问题,开卖

网友A:
把主板拆下来在装上去吧,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B:
你没事拆他干嘛?~你找个维修电脑的地方让他看看~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damafan.......我怎么了-_-!

网友D:
检查条线插对了没有。一般安排在主办的一个角上。包括power-sw reset-sw speaker rdd-led pow-led

网友E:
你是不是不小心把那个零件碰坏了接触不良

网友F:
也极有可能电路零件被静电击穿,只是这个季节没啥静电啊!

楼主:
谢谢各位,经过我的冥思苦想它终于能开机了
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