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楼主(2005-10-17):
我的机机是EK1H-005 cp2 3D想改装为无刷,皮带传动,遥控和接收机是原配的,不知道电子设备怎样改接,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电源接口经过无刷电调的电池接口,无刷电调的三针插头接到四合一的第三个通道,要拆开才可看到,最后把无刷电机与电调连接。
大概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