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AN 25A电调难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5-10-17):
本人使用ASSAN 25A电调和GS B28-35-12无刷马达用在X400上作为动力。现在机子好不容易调试好了,却又出现了电调难于启动的问题。
即使是很柔和地推动油门,电机也只是转一下停一下,再继续推油门,电机就停止转动,同时电调上的指示灯开始闪亮。偶尔电机又能正常启动,而且只要一启动后就能一直正常运转。更换电池也是一样的问题。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电机和电调上面的接线头有没有松动

网友:
齿轮过紧,间隙太小;大齿盘不圆。

楼主:
电机和电调上面的接线头是直接焊上的,不会松动!!
而且前段时间在调试机子时是可以正常启动的,因此,大概不会出现“齿轮过紧,间隙太小;大齿盘不圆”的问题吧!

网友:
重新检查所有的传动系统,检查是否有死点。

网友:
有这个可能 上次我在重庆看朱工用的也是这个电调 半天都启动不起

网友A:
你把电机拆下来,看看能否平稳启动嘛。
ASSAN 电调你还是让商家帮你换一个算了。这么折腾不是个办法哦。

网友:
这就是5imx大力推的东西,质量不过关就抛出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机拆下来,看看能否平稳启动嘛。
ASSAN 电调你还是让商家帮你换一个算了。这么折腾不是个办法哦。

今天下午又折腾一下。将大浆拆下,电机就能平稳启动。
另外,将齿轮间隙重新调整、将尾浆皮带调松、齿轮由13T更换为11T,都没有任何效果。
难道带动一个大浆,ASSAN的电调都启动不了

网友:
你这样呢,光电机启动,然后用手捏一下电机的轴,难道一点扭力都没???

难道输出电流不够??最好换个无刷电变测试。

网友:
不过还是建议换一个电机拉,听说现在的什么好淫科不错?嘿嘿

网友:
电调设置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我这个也有这样的情况啊,现在还没解决啊,装到电直上还没启动过啊,拆下来又好正常的,真是烦死我拉

网友B:
也不看看前段时间的帖子,好盈电调公认和凤凰差不多,价钱却便宜了很多,口碑好的东西却不选择。。。

网友:
怎么不把问题放到电机上找一找呢?

网友:
感觉电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楼主有正常启动。如果电机烧了一组线,是不可能有正常运转的。所以建议一个一个换。ASSAN的品质暂时不去管,搞好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看看前段时间的帖子,好盈电调公认和凤凰差不多,价钱却便宜了很多,口碑好的东西却不选择。。。

好盈电调好用吗?我想买但网上说它好用的都有卖广告之的成分.有没有真正用过而又观点中立的模友给点意见小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盈电调好用吗?我想买但网上说它好用的都有卖广告之的成分.有没有真正用过而又观点中立的模友给点意见小弟.谢谢

的确是不错的,我的是花钱买的,除了开始阶段自己设置错误不爽以外,到现在对这个电调都是非常满意的

网友D:
建议把提前角设置到低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提前角设置到低度。

谢谢管理员!
我把电气提前角设置为:4-10度后,电机可以异常平稳的启动了。在电机启动过程中,转速非常柔和,几乎感觉不到抖动的现象,机尾都不会摆一下。
看来,ASSAN的这款25A电调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