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疑问!关于轴承

楼主(2005-10-17):
目前市面上用于固定翼飞机的无刷电机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轴承

一般寿命有多久呢?想买带滚珠轴承的外转子无刷,不知道哪些性价比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市面上的无刷电机(不管内转子还是外转子),都配有滚珠轴承,除高kv的内转子直驱函道或小尺寸的桨,需要几W的工作转速对轴承要求很高外。其余的电机正常使用,呵呵基本不用考虑轴承问题,反正我的电机都是摔坏的。
个款无刷电机我的淘宝有售 http://shop33189108.taobao.com/

网友:
呵呵,提这些问题的基本是新手,电机在新手手里基本难以善终(除了内转子减速的由减速架作替罪羊)。

网友A:
加上浆保护器,与轴承就“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浆保护器,与轴承就“有关”了!!

有桨保护器也不是次次都能护牢的

网友:
是啊,如果正面冲撞一样会坏电机。

网友:
自己做吧```摔了不心疼

网友:
我不懂!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