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在微离地时向左边飘,调微调,又有右倾倒的迹象,是 ...
CP2在微离地时向左边飘,调微调,又有右倾倒的迹象,是不是正常?

楼主(2005-10-17):
请教各位,谢了

网友A:
小电直在即将离地的时候向左飘是很正常的现象,需要你一下把机机升到离地面大概 30cm 左右的高度,摆脱地面效应,然后再对机机的姿态进行修正;如果你调了微调,机机在起飞的时候向右倾斜的话,那就表示你向右的调节过大了,机机的十字盘已经向右倾斜,应该把十字盘调到水平。

网友B:
勇敢点,加油门升高点点。一般是超过旋翼的半径高度就可以脱离地面效应区域了。
给你一个起飞小巧门,你慢慢提高油门,感觉机机要离地时,给一点向右的副翼控制量,感觉机体有些偏右时,果断推起油门,机机离地后马上副翼回中。这样机机就能基本稳定的升起来了。
预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感谢二位的提示,原装的1000MA锂电摔坏了一节,现用二节在用,8.4V,油门加到红灯闪才离地

网友C:
获益匪浅,谢谢各位了,我也知道左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