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平衡充电器

楼主(2005-10-17):
今天用E-SKY平衡充电器充E-POWER的3CELL锂电,充饱后(充电器的显示灯由红色变为绿色),拔下电池测得电压12.8V,这个电压正常吗?希望有经验的给我一点意见。

网友:
电压偏高了。12.6V才正常。

网友:
晕,怎么都这么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用E-SKY平衡充电器充E-POWER的3CELL锂电,充饱后(充电器的显示灯由红色变为绿色),拔下电池测得电压12.8V,这个电压正常吗?希望有经验的给我一点意见。

你用的哪款?两款我都有,没有这么高啊?在线时顶多是12.69,拔下后为12.58左右,12v电源是你自己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款?两款我都有,没有这么高啊?在线时顶多是12.69,拔下后为12.58左右,12v电源是你自己配的吗?

自己配的和专用的有区别吗?

网友:
初学者最好用成品,有经验的当然是自己配好了,自己配对独立的电源要求较高,个路的电流、电压、保护门槛电压必须绝对一致,否则对电池有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款?两款我都有,没有这么高啊?在线时顶多是12.69,拔下后为12.58左右,12v电源是你自己配的吗?

我用的是可以充7.4V~14.8V的那一款。12V电源是我配的,我用了一个开关电源(工业控制用的直流电源),电压可以微调,我调定在12.5V,这个电源可以供10A的电流,这样的电源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可以充7.4V~14.8V的那一款。12V电源是我配的,我用了一个开关电源(工业控制用的直流电源),电压可以微调,我调定在12.5V,这个电源可以供10A的电流,这样的电源应该可以吧。

为什么要调高0.5V?12V2A的开关稳压电源就足够了.有成品可买.30.00-40.00一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可以充7.4V~14.8V的那一款。12V电源是我配的,我用了一个开关电源(工业控制用的直流电源),电压可以微调,我调定在12.5V,这个电源可以供10A的电流,这样的电源应该可以吧。

这个电源可以,电压不用调高.

网友:
ESKY不会电压高的,相反,它的保护电压设计的比较保守

我的满只12.6V左右

网友:
各位的万用表是否经过有效的检测呢?试试用2块以上的万用表分别来测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