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兄帮帮忙~!这个发动机怎么安装?

楼主(2005-10-17):
发动机 应该 横着装~! 可是 横着装 排气管 如果按上的话  排气管和 发动机连接的地方 太短就和发动机 排气口皆不上了~!

网友:
就正装  稍微高一点   (建议)

楼主:
请问 横着装 有什么缺点阿?

网友A:
为什么不倒装呢 应该是J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倒装呢 应该是J3吧

没错!是j3 倒着装的 发动机 化油器 的 控制油门的那个柄 就和 油门 拉杆 方向反了~
不知道有没有 卖 反方向的 化油器的阿?

网友:
看qq给你留言了。找老赵好了。

网友B:
机架45度装~发动机45度装就OK了,排气管放下面

网友:
摇控器上有相应的反向开关啊  你哪个舵机觉得方向需要相反,拨过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架45度装~发动机45度装就OK了,排气管放下面

同意!就这样装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