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6#

楼主(2005-10-18):
换了Hitec 6通遥控,ELE无刷动力组合,ABS大桨,现在悬停稳得很,没有风的话放手十多秒都可以

为了更好散热,多加了一个散热片,现在连续悬停电机温度也不会超过90度。

Hitec 6通上的HS-55舵机。小齿轮是1/18电车上用的,买了一套11T、12T、13T、14T各一个,现在练悬停不需要太大马力,用的是11T的齿。可恨的是,这套齿轮的轴径是2mm的,害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将电机的轴磨细了0.3mm。

ELE的无刷动力组合,感觉还可以,就是电机温度有点偏高。

网友:
你的脚架是怎么处理的?加了什么?看上不错.
尾舵机横着放传动杆不会向左边斜?你怎么处理的?
谢谢,期待着你的解答。同是36#机友

网友:
对啊,同样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ABS大桨在那里买的?价格如何呢?

网友:
10秒放手?  强!
我的450XL顶多5秒

网友:
我用36#机原来的尾舵机固定架 固定舵机的时候 自己也把它装成斜的了,因为原来的支架比较长,反而如果垂直装 尾舵机连杆会和尾杆不在一条平行线上,后来自己干脆拿电话卡减成长条做了一个支架,其实要是想好看,也可一用易拉罐的薄铝皮做一个

网友:
仔细观察这个无刷的散热器,发现很怪,本来原来电机上就有散热环,有一定的效果,怎么又在下面加了一个散热套,散热环的散热片是水平的,外面的套的散热片是垂直的,两个接触面积太小,里面的热量反而传不到外面的散热套上面来
还不如不要散热套

楼主:
脚架上是那种单面有不干胶的海绵垫,因为脚架比较细,怕粘不牢,用扎带再固定了一下。减震耐磨效果都不错,飞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换过。
尾舵机不是横着放的,大概45度左右,因为觉得这样子连杆比较顺畅,原来舵机垂直放的时候连杆是扭着的。晚上有时间我再上一个图大家会看得清楚一点。

楼主:
ABS大桨在广州一得路买的,天下也有,40/对

网友:
你的ele无刷套装是什么型号的,emm1000可以吗???

楼主:
To xzm28:
谢谢你的提醒。关于散热的问题,我也考虑过,不过反正手头有多一个380电机的散热器,就装上试一试。结果是,装上之后马达两边的温差小于5度,证明导热还可以,而且最主要的是,马达温度大概下降了10度左右,证明还是有效的。

楼主:
To ameng:
无刷套装是“ELE EMM2000高性能无刷电机+ELE ADVANCE 2500BH 直升机专用无刷电调”
emm1000可能偏小了,其实2000比1000只贵30不到,留点余量不好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尾舵机不是横着放的,大概45度左右,因为觉得这样子连杆比较顺畅,原来舵机垂直放的时候连杆是扭着的。晚上有时间我再上一个图大家会看得清楚一点。

上图。

网友A:
哈哈,那个滑撬包脚和我的一样哦。

我刚试过换上ABS大浆,推大油门,没原来的泡沫大浆够力哦.是否要把骡距再调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试过换上ABS大浆,推大油门,没原来的泡沫大浆够力哦.是否要把骡距再调大哦

说不定是要调小呢,多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