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用 E-SKY 的 2-3节那种平衡充电器吗? 效果如何?

楼主(2005-10-18):
有人在用 E-SKY 的 2-3节那种平衡充电器吗? 效果如何?

如果国货能达到我的使用要求,那就买它了!

另外,哪里买的比较实惠点?

还有哪里能搞到便宜好用的 12V 开关电源呢,电脑电源太大了点啊

网友:
E-SKY 的 2-3节那种平衡充电器我们一直在使用和测试,电源也是用的E-SKY的电源适配器,我的1700mAh11.1V的电池已经冲放了20多次了,每次充电时间3.5小时,充电效果挺好的。

网友:
12V开关电源,你指的是电源适配器吧?很好搞啊!当地电子市场就有,很便宜的.不过要注意正负极.还有要1.5A的那种.我现在用1.2A的,结果充电的时候偶尔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因为那东西烫的很!

网友:
电压太高了 每c多数是在4.25v以上 不好

楼主:
大家用的不都是同一个东西吗

怎么有的捧,有的骂啊? 晕!

关键是充电电压绝对不能太高

我就是想退了亚拓平衡冲,换个更可靠的啊

被搞怕了。。。

网友:
听说这个充电器不错,青岛模型总动员有卖的。我最近也想搞一个。这个充电器的截止电压好像是4.2V吧,没有4.25那么高吧。要是4.25的话就不能买了。

网友:
亚托的不错 现在换了新的 每c电压最高4.2 平均4.19   4.20  4.19 很好的平衡冲

网友A:
我也想买这个来~现在买了3个柯达的充电器组成平衡充比ESKY的好~价格也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这个来~现在买了3个柯达的充电器组成平衡充比ESKY的好~价格也便宜~

esky的以前用过,现在全部抛弃了,因为有更便宜更可靠的Kodak。

网友:
使用esky那些充电器,最好使用15V的开关电源而不是12V的,否则充电末期电流会降低得很厉害,充电时间延长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ky的以前用过,现在全部抛弃了,因为有更便宜更可靠的Kodak。

为何放弃 esky 了呢? 充电电压过高?

Kodak 使用感觉怎么样? 截止电压多少啊?

换不换呢。。。头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