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请教

楼主(2005-10-18):
我的福特吧330电调没有倒挡了,想换FET,不知道3803的管子能不能用,请各位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可以,你要确定是输出管坏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要确定是输出管坏了才行。

怎么来确定呢?你试过给330电调换3803的管子吗?效果如何?

网友:
你先设置1下呀,这个电调可以取消倒车的. 按住开关开机就可以了,再弄1次的话又变没有倒车了.
3803换了比原来差1点点,很少的1点点,如果不是17T以下的,基本是感觉不出来的.温度也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设置了N次还是没有倒挡,我另外一个330电调也是同样的方法设置的,没什么问题,应该是管子坏了,不知道哪能买到3803???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3803
这个同志有卖的,
还有,要买你的船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3803
这个同志有卖的,
还有,要买你的船壳

多谢,你要买船壳的话可以和0731-5179279联系,或QQ:43087005   他可以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