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急。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2005-10-18):
在3c模式飞行状态下,2分钟左右电调断电。电调和电机都是xl原带的,用的15T齿轮。
会不会3200kv的电机用13T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3c模式飞行状态下,2分钟左右电调断电。电调和电机都是xl原带的,用的15T齿轮。
会不会3200kv的电机用13T就可以了?

會產生斷電的因素大致上市因傳動結構干涉/過緊/舵機因故障發熱導致電調BEC過熱所產生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產生斷電的因素大致上市因傳動結構干涉/過緊/舵機因故障發熱導致電調BEC過熱所產生的結果

舵机故障也能产生电调过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故障也能产生电调过热?

是的,有回出故障时我的凤凰电调BEC芯片上的热缩膜都热得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回出故障时我的凤凰电调BEC芯片上的热缩膜都热得化掉

舵机故障为什么电调会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故障为什么电调会发热

舵机短路了,电流剧增!BEC就很烫了

楼主:
今天换13T的齿就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没事,估计15T把桨距调小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