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固定前轮上下总共4颗大螺丝掉过的请进来~

楼主(2005-10-18):
太松了,跑了一回,前轮就掉了一个,还好在SFL那买到了配件。

各位怎么固定的,用胶水粘死吗

网友:
我的4颗螺丝都很紧啊,一直没用过胶水也没掉过出来

楼主:
我和同学的都好像拧滑丝了,拧不紧

网友A:
sonyex678 我是这么处理的,至此从没掉过。用不锈钢丝做的。

网友:
我的今天刚丢了.还不知怎么办?我问了没有卖的

网友:
在标准件有卖的吗?

楼主:
土匪兄的办法不错啊,借鉴一下~~,自行车辐条可以吗?

我在SFL那买的,配件很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匪兄的办法不错啊,借鉴一下~~,自行车辐条可以吗?

我在SFL那买的,配件很少啊

自行车辐条太粗,不行。

网友:
我在螺牙上缠了点医用胶布,效果还可以!

网友:
找MOTO车几个螺杆。可以免费使用我的专利设计。

网友(2006-03-14):
引用 网友A:
sonyex678 我是这么处理的,至此从没掉过。用不锈钢丝做的。

我仿造你的,做了夹子,谢谢分享!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的方法:用防水用的生胶带缠两层,再上螺丝,再也跑不松,不信你试试.

网友:
不知道如用螺丝胶是否有用呢?

网友:
楼上的说法是行不通的!螺丝胶只会腐蚀螺丝的金属面,但对塑料的转向杯是没有作用的.同时螺丝胶会把转向杯里两个橡胶环腐蚀掉!

网友B:
掉过啊   惨啊,我当时还以为是社呢们断了呢,把我给吓的
后来只能用另外的来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过啊   惨啊,我当时还以为是社呢们断了呢,把我给吓的
后来只能用另外的来代替

哦?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ex678 我是这么处理的,至此从没掉过。用不锈钢丝做的。

gao shi zai shi gao

网友:
照片中的方法和OK呀

不要用力去拧,用力了塑料上的螺牙就没有了,没牙了就要掉螺丝了

HBX的所有配件都有的,可以找咖啡猪买!

网友:
直径1mm不锈钢丝 2.00/米

网友C:
应该说是直径1mm不锈钢棍 2.00/米, 不锈钢丝更价格低些

网友D:
咬文嚼字!!!!!!!!!!!!!!!!

网友E:
原帖由
alkkk
于 2006-3-15 20:39 发表
直径1mm不锈钢丝 2.00/米
哪里有的卖呢?五金店吗?
昨天跑车,带段螺丝保住了,但丢了一个自制的夹子!所以我在寻找钢丝。

网友F:
没掉过的朋友请上点螺丝胶,掉过的朋友可以用AB胶或者把转向杯换新然后上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