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混控又出问题了,请高手帮帮忙(有图)

楼主(2005-10-18):
有一个元件烧到面目全非了,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应该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我记的是一个二极管,你直接短接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我用万用表量过,它一端跟+极通,一端跟-极通的.应该接电容吧哎....电子知识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元件烧到面目全非了,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应该用什么代换啊?

红圈中的元件是贴片电解电容,容量22微法,耐压16V。下边为负,上边为正。(可从废光驱PCB板上拆)

这个电容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坏,除非接反电源, 或这个电容质量太差!

如果接反电源,FET片、5V稳压片都可能损坏!

一旦稳压片击穿,单片机可能也会完蛋,就看你的造化啦......

lxd195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我用万用表量过,它一端跟+极通,一端跟-极通的.应该接电容吧哎....电子知识差啊

记错了,它是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