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装了 ele 28030 的 1+1 3D

楼主(2005-10-18):
比原来的CD减速组重了 15g 用GWS直驱1060

马上开始测试性能

楼主:
出师不利  由于把握不好直驱的特性  刚吊得1分钟 掉下来了 一个宝贵得1060马上断啦  不过感觉吊机电流应该不会很大,电机不算热 电池温度都没  整机重量 290g

马上改用回螺旋桨保护器先

网友:
不错的马达。

我的那个好久没用了,前几天把我的重饶了下线,飞着感觉不错。

飞机重 300克左右,用1047 + 11.1v 1000mah 20c电池,连续吊10分钟,马达温温,电池仅有那么一点点温升~~~

我的1060也是这么断的,哈哈~~赶紧改回保护器了。

我的改装方法:http://ele.czqn.cn/efly2005/main/ArticleShow.asp?ArtID=396

楼主:
我搞了2个小时也没把槽挫出来,郁闷。明天找个车床加工得来完成

楼主:
今天早上换了1047  连续吊4分钟 感觉油门还很足.电池温热 电机热手,还是可以握住 应该吊8分钟没问题
就是飞机重了 自旋很快啊.

网友:
起飞重量280克左右为什么不用7。4V锂电呢?而且重量也会轻一些,虽然吊机时电流稍大,但也不会大很多,毕竟轻了些,充电也简单。

楼主:
7.4v的效率低 起码要15C以上才够

今天去飞了4课电池回来,总体感觉效率还是比我原来的CD减数组差一点点.后期爬升没有那种猛的感觉了,但是还是可以吊住 飞行时间都差不多.好处就是声音爽很多啊.

网友:
请问楼主的桨座是哪里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了2个小时也没把槽挫出来,郁闷。明天找个车床加工得来完成

我是把370减速组的轴拆下来直接换上去的,上面有现成的槽,如果加保护器,可以把370有螺纹的一端按所需长度锯短。

网友A:
楼主的马达输出轴和美女的改装后的样式是一样的,为何还要改装,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马达输出轴和美女的改装后的样式是一样的,为何还要改装,不解?

呵呵,怎么会一样呢?

改前马达的轴在转子侧是没有露头的,改装就是为了让轴在转子侧露出一段,这样才方面安装保护器.

此法用了半年多了,效果十分好~~

网友:
各位老大,告诉我哪里能搞到这种桨座吧。是自己加工的吗?

网友B:
桨座到处有,我也有,不过我只有一个规格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座到处有,我也有,不过我只有一个规格哈。

是这种可以直接固定到转子上的吗?你在淘宝上面的店里没有呀?我可是刚在你那里买了东西哦

楼主:
我找到办法了,电机配有一个带内六角锁定螺钉小铝圆柱  刚好可以把轴缩住,流星的用减数组轴替换也可以,
还有,桨保护器经常打滑,我干脆就用铁丝穿过外壳帮在保护器上面,永不打滑了,这2天飞了感觉外转效率也挺可以的(尽管还是比减数组的差),最近狂购了华迈的和银燕的2208各一个,到时候就可以对比看看那家的外转厉害了

楼主:
银燕电机就考虑到这点了

轴带有2个槽的,还送一根轴和桨夹 ,10字安装架    超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