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电机轴传动

楼主(2005-10-18):
电机易损的确是玩小电直的一大难题.常常刚刚买来的几只电机(由于太贵不一次只能买几只),用不了几天就玩完了.真是既费钱,又费时还伤神.
   不过最近我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替代的电机.我用的是一只以前奥迪遥控赛车(雷奇威1:16)里的电机.是130规格电机,只不过它不是通常的那种扁形的,而是圆形的,它的直径与280电机直径一样只是长度短一些.另外它的碳刷尾盖.
   我曾经试验过好几种130电机(各种玩具,及四驱车上的原本电机)不是转速低,就是出力太小,要么用一会电调就会烫手甚至烧毁电调.直到找到了这只电机后经过反复测试才认为他适合小电直做尾电机.下面具体说说它的优点及缺点吧.
   测试条件:奥迪雷奇威电机+自制的直径12CM窄桨 (采用的是直驱方式)
优点:
   1.电机反应速度很快,由于该电机出力较大,转速较高,搭配自制的窄桨采用直驱的方式.所以灵敏度很高,而且推力强劲;
   2.电机工作温度较低(可能是采用窄桨直驱方式工作效率高的原因吧),而且由于采用碳刷结构,所以十分耐用,如果碳刷磨完了的话也不用担心.可以在5IMX商城中买280电机用的碳刷尾盖(45元/10只),估计用一年都没问题.就这一点让我兴奋了好几天;
缺点:
   1.电机较重(25左右),较重的电机放到小电直尾部的话其一会影响整机的平衡.其二会增加尾部的负担,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较重的电机带来的惯性会影响尾桨的灵敏度;
   2.耗电量较原配小电机大,这一点显而易见,由于是130规格自然会比原本的小电机耗电量大,不过只要性能好,耐用牺牲这一点也是值得的;

   根据以上对这款电机的优缺点的分析,要想将它实际应用于小电直上,还必须要进行改装.现在将我的改装给大家说一下.我采用的是一种"尾桨电机轴传动"的杂交方式(大家见笑了^_^).
   1.我所要采用的方案是将电机安装在尾管靠近主机架的位置(这样一来机体的平衡得到解决另外尾部负担极小).截去原驱动尾桨部分,自己制作一个传动齿轮箱(需要2只锥齿,2只轴承和一只驱动轴),然后将自制桨安装在尾主轴上面.最后还需要一根主传动轴.可以用练习架的那种碳杆,重量轻强度高.这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另外锥齿可能不太好找.
   2.电机减肥.目的只有一个尽可能的将重量降到最低.这一点只有能采用降减轻外壳的方法.其主要方法是将电机外壳(除主轴的地方和包裹磁钢的地方外)挖掉多余的外壳.我是用电钻配小钻头一点一点钻的.另外我将前后主轴磨短了共4毫米.这样下来一共减轻了6克(效率是低了点).
   3.将主电机安装好,将自制的尾部传动齿轮箱固定在尾管未端,最后将主传动轴用一小段空圆珠笔芯上胶套上电机轴并接上尾锥齿.
   我经过上述改造后,效果不用说.爽.而且特别耐用.另外由于尾电机被具凿空许多,所以工作温度更低了.希望我的改装经验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不妨试一试.

网友:
楼主,把实机的照片发上来让大家分享一下啊!

楼主:
没有数码相机,等借到朋友的相机后上图片

网友:
楼主的创意不错,值得推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数码相机,等借到朋友的相机后上图片

好,等你的图片哦.......

网友:
能动手,有创意!
不过,在能找到价钱相当便宜的碳刷尾电机之后,我再也不耗费这么大精力弄这些了(像你一样,为了尾电机的问题我也吃了不少苦头)。能腾出大量时间练习飞行,学习更高级的技术岂不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