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米高空突然断电,惨啊。。。

楼主(2005-10-18):
先上几张待飞前的照片:

刚升级的加长尾管和金属尾波箱

还有新的脚架。。。

由于刚换好小暴龙的尾巴,所以想试试调好的锁尾性能,把油门一下子推到了顶,

机机一下子串到了20多米高,突然断电,机机就直直的往下掉,在空中还转了2圈,

我借了一下姿势,机机是直直的掉在草坪上。。。

摔机录像:  http://www.tomye.com/RModel/PlayPics/20051016/nop.wmv

摔机原因:  电调设置错误,设置在高进角,当最大油门时,电池放电电流超过电调的保护值,电调保护

损失: 主轴,横轴,机头罩,机身侧板

结论:  金属件太耐摔了,现在是机身变成宜损件了。。。

网友:
起飞前的照片也够苍老的了。
怪不得在大学校里别人不看重你的飞机呢。
对飞行意外表示同情。

网友:
真够惨的!

网友:
tomye现在也金属拉!漂亮!
看来最好每次等450自检完毕再飞,听听是不是:滴,滴滴,滴,滴!
检查后在安全起飞!:)

网友:
还是金属件漂亮 还有就是飞的时候最好不要拍照 呵呵 小心检查最好

网友:
其实ele的电调不错的(直升机专用版),相对与老款的亚拓电调,它的低速段的曲线很细腻,就算突然加速也不会有甩尾的现象,而且自保护也不是突然断电,我现在都改用它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TOMEY这个头罩也实在太烂了吧
和你当时参加彩装大赛的照片简直就是。。。。。。。

网友A:
就算是高进角也不会导致电调保护的,请仔细检查传动是否顺畅,一般不会因为这样而保护的。我经常狂推油门也不会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高进角也不会导致电调保护的,请仔细检查传动是否顺畅,一般不会因为这样而保护的。我经常狂推油门也不会如此。

什么原因会造成电调保护?我前几个月经常碰到电调保护,现在天气凉了,就碰到的少了,没想到这次又碰到了。。。

网友:
金属件是结实,升级以后我发现舵机齿轮也成了宜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会造成电调保护?我前几个月经常碰到电调保护,现在天气凉了,就碰到的少了,没想到这次又碰到了。。。

我的飞机在上星期天比赛时也发生电调保护,是飞横滚时把侧版和主轴摔坏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飞机用的15T齿,传动顺畅,电调设置是滴、滴滴、滴、滴,电机和电条是XL里带的。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了昨天换完13T的就没是了,可还是想用15T.

网友:
哎,深表同情。

网友:
好一个机头罩,百炼成刚呀..

网友:
深表同情!但是可以换碳纤侧板了!

网友B:
这种怪现象,可发贴问问大鸟版主的,慰问一下楼主.对了,我定的电池到了,用了用感觉爽大啦,但有个问题,就是重量增加了一些,2100MAH, 15C,一般航线15分钟,同样都是15C,但感觉比坛子里卖的XX电池动力强的多啦,还有个问题,就是定回来的电池厚度大了一些,单片8mm,放入电池槽后对螺距有干预(因我的亚托是HDE,若是CCPM的就没有问题了,后悔中,当时应买CDE),我只好把它捆在了电池槽的下面,这样一来就装不上机头罩了,这几天的试飞才真感到了什么是暴龙,动力的确是爽,呵呵,一块好的电池是爽飞的最最最最重要,也是最最最最基本的条件呀...唉,总算找到了油动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怪现象,可发贴问问大鸟版主的,慰问一下楼主.对了,我定的电池到了,用了用感觉爽大啦,但有个问题,就是重量增加了一些,2100MAH, 15C,一般航线15分钟,同样都是15C,但感觉比坛子里卖的XX电池动力强的多啦,还有个 ...

晕,我们联系一下。。。

网友:
对楼主表示慰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怪现象,可发贴问问大鸟版主的,慰问一下楼主.对了,我定的电池到了,用了用感觉爽大啦,但有个问题,就是重量增加了一些,2100MAH, 15C,一般航线15分钟,同样都是15C,但感觉比坛子里卖的XX电池动力强的多啦,还有个 ...

您的电池是在那里淘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电池是在那里淘来的?

这可是个秘密,呵呵,实在不好意思,不是我不想说,而是说出来对厂家太不利,因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购出电池,超便宜,这么说吧,如果不是商家,吼吼,你绝对想不到的便宜呀,,,,,这个,只有在这里卖电池的商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多说啦.

网友D:
我告诉大家吧,我问过厂家的,如果要达到那种性能,15c的电池才80-100块

网友E:
怎么不用熄火降落??

网友F:
原帖由
yxc11
于 2005-10-20 10:14 发表
怎么不用熄火降落??
很多人不会设定。

网友G:
飞机小了,熄火降落的效果不明显.

楼主:
原帖由
yxc11
于 2005-10-20 10:14 发表
怎么不用熄火降落??
我设了熄火降落,但当时脑子反应过慢,只顾调整飞机掉落的姿态了,导致飞机是笔直的掉在了草坪上。。。

网友H:
亲眼所见,TOMYE的熄火可以算是成功的降落啦,哈哈,估计还是要加强降温

网友I:
引用录相上最后一句话,“可怜的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