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已调好确实好飞

楼主(2005-10-19):
36号机稳定性还可以,只是机动性不够,侧翻倒飞很吃力,要练动作只有换飞机了,不过觉得可惜

狠狠心还是换吧

开始装机觉得精度确实不错,只是上螺丝时觉得机架塑件没有36号机结实,反正也想通了:JJ不是拿来摔的而是拿来飞的.

开始调机就不顺,场地草太高悬停了一会下来没站稳,大桨打到草地,过去看看好象没什么问题,再飞起来,哦!声音好大,再仔细检查,原来是大齿坏了,什么歪货啊!只是轻轻碰到草地啊,好在换齿轮方便,再换一个新的,接着来,飞机飞起来特别稳,不是36号机可比.

这是我做的平衡充电器,一次可以充四块电池,效果非常好,只是充电速度有点慢,不过急什么呢?明天才飞啊第一块电池已经用了80多个循环了,现在还可以飞10多分钟

飞行图片过几天再上

网友:
充电器好有气势!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亏你搞得出来。有创意。

网友:
充电器果然壮观!

网友A:
冲电器就象摆地滩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电器就象摆地滩卖东西

看着真有点象,不过好用就行!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充我的锂电池的,不过只有一组,没有楼主四组一起充那么夸张。

网友:
把36#的幅翼的配重去掉,机动性可大为提高.

网友:
楼主的36#用什么动力系统和遥控系统? 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6号机稳定性还可以,只是机动性不够,侧翻倒飞很吃力,要练动作只有换飞机了,不过觉得可惜

狠狠心还是换吧

http://photo.5imx.com ...

这是手机充改的  怎么改阿  效果怎么样阿  楼主教教咱贝

楼主:
36号机只剩下机身了,设备全换了,配置如下:HITEC6的设备,HS56HB的尾舵机,GY240的陀螺仪,原装电机和电调
450LX只是把HITEC的设备换成FF9其他没变,本人觉得450XL如果不把齿轮材料改改早晚会寒了爱好者的心.
我们这里手机快充批发只要3.5元,但要经过仔细挑选品牌,停充电压不得大于4.33V,三个充电器串联,充电电流350MA,我原来用ESKY的充电器,噪音大,充电效果和我做的没有多大区别,现在我主要用自己做的用,特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36号机只剩下机身了,设备全换了,配置如下:HITEC6的设备,HS56HB的尾舵机,GY240的陀螺仪,原装电机和电调
450LX只是把HITEC的设备换成FF9其他没变,本人觉得450XL如果不把齿轮材料改改早晚会寒了爱好者的心.
我们这 ...

很多手机充电器不仅充电电流小充得慢,而且电路还异常简单,仅仅使用几个分立元件组成很简单的控制电路,注意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挑选!否则电池有祸了.......

网友:
听说你在大官楼把 450飞到树上 老半天都拿不下了  ?

楼主:
王P上点图啊,老是我一个人在上贴,你不来点?昆明人玩电直的人真少啊

网友:
你的机想卖多少?jiangbin37@163.com

网友:
36#电机卖吗?给个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