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要给大脚装灯!

楼主(2005-10-19):
请问:我有九个LED的灯,规定电压是每个3V,我用了3V的
电池
将他们并联,是不是就不用加电阻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类型的LED,一般给车加灯用白光LED,电压为3.6V,工作电流为20mA左右.
如象您所说额定电压就是3V,那当然不用加限流电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