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蒸汽轮机啊

楼主(2005-10-19):
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蒸汽轮机啊

网友A:
没意思的,这种东西还是蒸汽机比较带劲

楼主:
`
但是往复试蒸汽机效率比较低啊才0.5%-0.7%
蒸汽轮机有1.5%啊

网友A:
想效率高就玩电动机吧
0.7和1.5也没多大差别了,蒸汽机运行起来比蒸汽轮机带劲多了

网友B:
效率好像没这么低吧,蒸汽机在十九世纪就有2%了,现在好的接近20%;蒸汽机车的低些,7~8%。汽轮机接近40%,但这是由能产生数百度高温和数百表压蒸汽的锅炉和0.02大气压的冷凝器来保证的。
如果是模型,由于涡轮小,叶片线速度低,缝隙相对大,效率恐怕不比往复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