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直升机的初级调整。

楼主(2005-10-19):
直升機初步調校:

先將全部伺服器圓型控碟離開所有伺服器,把遙控器所有設定按reset清除,所有微調制調回中位,兩操控桿設置於中央,
然後開啟手控器及接收機。(開啟遙控次序先開手控後開接收,關閉時先關接收後關手控。)

所有伺服器收到訊號回中後,把控碟裝回,上緊縲絲,注意主軸上的旋碟要水平狀態、尾槳有正十度角左右、引摯化油器開口率約55%。
移動控扞測試所有動作角度是否足夠,(100% Servo全程角度為60度,150%為90度),一般都調至各方向之盡位之前返回少許,不可頂盡。

動作不足時,選用伺服器旋碟外孔位。之後調校遙控上之角度行程功能(ATV),加多或減少角度。

檢查伺服器方向是不正確,小心油門伺服器倒轉。直軸上之旋碟從後看時,傾前表示頭向前傾。反之頭向上昂。向右傾右,左傾左。
尾翼向右撥風時,頭向右自轉等等。

所有推拉式推桿系統的推桿長度,同一組的推桿長度要相同。不可有金屬推桿部分因震動而互相磨擦,這會產生雜電波干擾遙控接收器。

佗縲儀方向測試:看著尾伺服器用左面手控桿推右動作,確認伺服器動作方向。請助手將直升機吊起,將機頭向右轉少許,
若伺服器動作同方向動作,佗縲儀方向性是錯的,須將佗縲儀調成反向,在佗縲儀控制盒上可找到按鍵。再用同方法測試,至正確為止。
若不正確地設定,加油上升時機體會高速地自轉,不受控制。

秤主槳重量 :按下圖顯示單獨秤每隻槳,於重心處用筆劃記號,每隻槳淨重不能多於100g。比較兩槳重心位置,重心近槳夾的一隻,
加貼膠紙在槳尾加重將重心移近槳尾,直至兩槳重心相同。將兩槳分兩面起秤,較輕的在重心位置加貼膠紙至兩邊重量相同。
如兩木槳重心相差太遠,不要使用。不處理槳重心,會引致機體像喝醉般搖擺。

秤平衡槳重量:重量不同會引致機體震動。安裝上平衡桿時要用縲絲膠牟固,調好角度為零度。若有正角度,機体飛行有昂頭慣性,
反之負度數則有俯沖慣性 。

主槳及尾槳安裝,槳夾縲絲不要太緊。平衡桿與旋碟相位相同,即旋碟上四波頭成一直線及平行平衡桿。

包好接收機、Gryro控制盒及電池,避免震動。將接收天線安裝在遠離引摯地方,盡量申延天線。

----------------------------------------------------------------

依上頁調好推桿後便進入遙控器功能調校:

用遙控內之微調功能(Sub-trim功能)將主軸旋碟調至水平,勿超越每邊30%,因為會影響伺服器角度兩邊比例不平均,邊多邊少。

檢查遙控器上所有按制位置,全部在正確位置,油門控杆降到最低,減少起動時發生高轉數情況發生。

正常飛行模式(Normal飛行模式),依說明書指定角度在手控器裏做設定(Pitch Curve),一般為低位負二度,中位六度及高位十度角。

將尾舵ATV行程角度調到最大(150%),用(Dual Rate)功能降回合適旋轉角度(70-80%),以配合佗縲儀之效能調配,(Piezzo Gyro調校方式)。

用JR PCM10遙控人仕於功能47Revo Mixing,將右控桿放置於中央位置之同時輸入Hov值,再用角呎調主槳角為0度然後輸入功能內之零值。
這表示所有混合值以Hov及零點為依歸的角度變化,使尾槳配合全機運作。Head Lock Gyro不需上述調校,

先將主槳與尾槳角度混合正常飛行模式(Normal)功能(Revo Mixing)的上下段比例(+P及-P兩點),調到每邊為25%。將油門推桿拉到最低,
看尾槳角度是否為0度,如非0度請將下段比例(-P)調至尾槳回到0度。然後將油門桿推到頂,此時尾槳應有大約30度左右,

讓師傅升起直升機,調好微調制,要機體不轉動、不偏航狀態,

若機尾左右高速地擺動(Hunting),這表示佗縲儀靈敏度過高,在手控或在gyro盒上將靈敏度調低少許,反之若尾舵反應過慢情況,
可偍升佗縲儀靈敏度。要盡量發揮gyro性能,尾推扞一定要暢順。

在懸停狀態推油上升,看機首轉向,判斷尾舵角度要加減以達至機體不轉動地上升。須調較時,調上段(+P)Revo Mix,
重覆試驗直至機首可不轉動地上升。

停懸於高空收油門下降,調下段(-P)Revo Mix直至機體可不轉動地下降,這樣完成初步飛行設定。 要有穩定尾部控制,必需要調好引摯,
使主旋頭無論在任何油控杆位置都是同一轉數,但收盡油時例外。

直升機能穩定飛行及故障

主旋翼轉數:以筆者經驗, 30級直升機在懸停時,最好有1500轉、上空飛行(Idle Up)須有1800轉。還有一樣最重要的,要保持主槳轉數,
要調校化油器供油量(油門曲線)配合得到穩定轉數。右手控桿油門位置由20-100%都保持主旋翼轉數1500轉。這樣減少因變扭力化而產生不必
要的機體轉動。

所有活動零件要暢順,齒輪不可安裝過緊,膠波的要順暢,需要時用波的鉗連波的一起夾,直至波的暢順。所有引致震動的零件須更換。

全機震動成因: (一) 主軸曲,(二)乘托槳夾的橫軸曲,(三)引摯離合器與離合器杯安裝不良,(四)傳動齒輪過緊,(五)引摯負荷過重,
(六)主旋翼轉數過高,超過1900轉的像徵,(七)主槳重量相差太大。

機尾震動成因:(一)尾軸曲,(二)尾通內傳動鋼線曲,(三)尾旋翼重量不同。

機尾輕微左右擺動原因 :在死氣鼓爆震頻率下,在引摯動力有效轉變點上會引致似咳嗽情況,所以使尾擺動甚至影響gyro不停輸出訊號而
加劇尾部擺動,應避免該轉數。

套在主軸上,上下活動的膠零件,不可使用潤滑油,潤滑油會黏塵把零件積死及增加servo負苛。

勤力清潔灰塵。

拆引摯清潔?不用了,買引摯清潔劑噴入清潔便可。超過200次飛行後要拆引摯檢查,看啤呤情況,有需要就更換。

主旋翼如碰撞過地面,小心檢查是否有裂痕,如有時更換。

懷疑gyro有問題,不要飛行。差不多用盡接收電時,gyro導致尾會失控,要立即降落。

起動

入油,

開遙控,檢查所有制位置正確。所選模組是否現時模型所用的名稱,

開接收,測試頻道及伺服器方向,

油門微調設定合適位置,油控桿在最低,放手控在身旁,

手握主旋頭,用士撻替引摯上油,士撻方向不可倒轉,

搭火咀電,用士撻撻火,

引摯著之後,在地上慢慢加油看轉數是否妥當,但不要升起,

轉數OK後,開始練習。

----------------------------------------------------------------------

楼主:
注意安全

    起動是最易發生意外的,很多大意者被主槳打傷都因為無檢查手控器油桿位置做成。其次,當新機第一次起動,經常有人將油門伺服器
方向倒轉而在撻火時使油門大開,引摯著,主頭以極速轉動,之後怎樣不用說了。

避開隋下來的遙控機

       通常機手將會隋機前會大叫『失控呀,小心』。你見隋機向你撞過來時,不要盲目逃避,要望著隋機,並走到安全地方。切不要阻擋,
擋不了的,縱有損失,事後的事,命仔緊要,走啊。

从“青蛙跳”开始吧

找一位好老师吧

相信99%的初学者在刚要想飞遥控直升机时,都会觉得[遥控直升机很难吧......原因是大多数的人,看到遥控直升机在广阔的天空中自在穿
梭飞行的模样时,自己也想开始试着做做看,但实际上却觉得「到处都不对劲...」。另外,看到其他的初学者操控者在地面上下弹跳的遥
控直升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察觉到很拼命精神,但却很无奈的心情...。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玩直升机应该是很困难的。“自己大概不行吧...?”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但实际上,玩遥控直升机是不分男女老少,
人人都可以玩儿的。有人不禁要问:“遥控直升机从练习到能够悬停,大约要花多少时间?”

现在,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大家:“如果吃掉20公升燃料,还学不会的话,那么...放弃学直升机吧!真的,不要在浪费生命了...!”一般初
学入门用的30级直升机,如果吃掉20公升的燃料相当实际飞行了8个多小时。到目前为止,RCT尚未发现或听过,有人拼了命的练习8个小时,
直升机还浮不起来的这种事,当然,这个前提是在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

找一位好老师真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很重要,因为他能教你如何避免错误,学到飞行的窍门。所以,想要学遥控直升机的人,快去有教导遥控
直升机如何飞行的模型店;或者是参加飞行会,俱乐部。今天假设您买了一架由厂方组装完成的机体,并由模型店家帮你安装遥控设备和做
完基本设定的直升机。

首先,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请一定要找一处十分空旷,并且没有人群活动的场所,而且周边2~3公里内没有其他的直升机同好使用
和您相同频率的发射机。

飞行前的安全检查

由于没飞过直升机的人都想一个人自己练习,所以首先一定要找个空旷的安全场所才行,不过,请千万记住,即使在安全的场所,也是有
可能发生事故。不要怀疑!受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因为,自己离直升机太近的缘故,当然意外的飞行路线发生时,奇怪的很,
直升机偏偏就往自己身上飞过来.....因此,飞行前的各种安全检查动作是绝对、绝对不可跳过的。

首先,以电动起动器来起动发动机,但在发动机发动之前,有些事情是必要先检查确认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用的电池是否已确实充饱电了?
如果没有,不要犹豫,立刻打道回府吧!

回到家里,请用充电器将发射机和接收机用的充电电池确实的充电,而且不管是发射机或接收机用的充电电池,在要充电之前要做放电,
这样不但对电池本身寿命有帮助,并可拥有较好的充电结果,品质,说到这里,插个话,充电器,放电器是省不得的投资,最好再加个测量器.
因此没电而摔机那多不值得呀,万一伤到人,那就真的衰死了......之后,

将专用的直升机用燃油,(一般内含15~30%硝基甲烷成份)用加油泵注入油箱。接下来,先打开发射机的电源开关,再打开接收机的
电源开关,如果你的直升机上面装的陀螺仪属于压电式,请等个几秒种,让它换到中立点,进入有效的工作状态,然后拨动发射上的两
支摇杆。确认各舵面的反应动作是否正常,接着把火星塞接上1.2~1.5V的供应电源.之后,用左手紧握着主旋翼夹头,确认发射的油门摇
杆是在最低速位置(最下方)油门微调处在低速的位置上(一般都在中央)。

说到这里又要插个话了。在前不久的一次飞行里,发动机发动之后,立即传出高速的怒吼声,地上的机体开始扭动起来,这时才惊觉到
刚才忘了确认油门摇杆是不是在最低速的位的置,赶快把油门摇杆往下拉,虽然化解了情况,但也是吓出一身冷汗。这里真的要非常谨慎。

然后,起动器的起动棒确实插入机体的起动棒接孔,用右手紧握起动器,按下电源开关开始发动发动机。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
发动机已经发动,抓住主旋翼夹头的左手就绝对不要松开,虽然以人手之力绝对可以对抗一颗气量5cc的模型发动机,但已经在转动中主
旋翼,将会使人的手受到伤害。如果一不留心而松开左手,导致主旋翼开始转动的话,请不要慌张,赶快把接在发动机油器上的燃料油管
拨掉,这样就可以使发动机在最短的时间内熄火,使主旋翼不再转动。

----------------------------------------------------------------------

楼主:
如何检查与修理

碰到破坏或断裂的机件就更换新品,当然,机件有没有可能损或断裂通常用眼睛从外观上就可以分辨了,不过,有的机件光从外观是不容
易马上看出问题。

例如,木制主旋翼裂开时,最好能用手将它稍微弄扭曲一下,如果该主旋翼有小裂痕,这时候就可以很容易地被看出来。过去,不只一次
看到同好很节俭的把裂开的主旋翼用胶水粘合起来,继续使用。

RCT不晓得该主旋翼还能继续使用多久,但万一空中飞行时给爆开来的话,结果会是怎样?如果他细想一下安全性,以及万一因此再度摔
机的话,衡量一下所冒的危险与机件更换费用,这岂不吃大亏了!其实木质主旋翼如今已经很便宜了,为什么样不更换呢!接着让我们开
始动手检查吧。

主轴

如果是大幅度的弯曲,只要转动主旋翼头就可以看到主轴中心点呈绕圈状地歪来歪去晃动。但如果是微小幅度的弯曲,则需要拆下主轴,
把它放在平板(如玻璃)上,以流动的方法来检查。如果该主轴已经弯曲,那么它在平板上的流动会跳动不滑溜;

或者流动的路线朝一方向偏斜。一支笔直精准的主轴,当它放在平板上流动可以从它整个圆柱体的表面始终都能紧贴平板得知。

一旦发生摔机,建议拆下主轴检查,请特别注意,一架主轴弯曲的直升机,将直接影响到主旋翼的效率。连带的使飞行有变差,机体剧
烈的抖动使设定变成无意义;压重时甚至飞不起来。

横轴

当横轴大幅度弯曲时,可以从主旋翼夹头歪一边看出,但建议还是拆下来检查,而检查的方法跟主轴是相同的,同样地,弯曲的横轴会
使主旋翼的效率变差。

尾轴

就好像主轴一样,当尾轴弯曲的幅度很大时,只要转动尾旋翼头。就可以看到整个尾旋翼头在绕圈圈地摆动。不要偷懒,拆下轴心在平
板上仔细检查。弯曲的尾轴将使得尾旋翼的效率降低,并引起尾部的剧烈震动,这对于机体的控制将会有极大的影响。

尾管

弯曲度极大或断烈的尾管,可以清楚识别,并直接更换新品。但如果是轻微的碰撞,单靠眼睛无法分辨时,这就麻烦了。

因为,要找到一块长度口足以检测尾管的平板物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实在很没有把握确定它精准笔直的话,还是更换吧,反正铝合金
尾管超便宜,犯不着为了省一支尾管的费用跟一架直升机较劲,对不对啊!

碰到尾旋翼用轴传动方式的机体,在这里要小心谨慎,因为,弯曲的尾管将使得内部转动轴没有准确的直线传动,如果继续使用,极容
易因为弯曲受力,导致传动轴突然断裂,尾舵便无法控制了!这是多么危险啊。

重新安装尾管时要注意时,如果尾旋翼是用皮带传动系统,则皮带的张力松紧度要调整恰当。

平衡杆

细细的平衡杆一旦受到撞急,下场往往是弯曲的不成样。想要动手检修吗?但相信靠着毅力敲打几下之后,就会听得下去RCT给你的建议
:换一支新的吧!把敲打的力气跟时间留着到飞行场用功实在。 平衡杆两端锁着平衡片,弯曲的平衡杆必然会影到平衡片的作用,结果
就是要付出飞行操控性能极差的惨痛代价。

楼主:
平衡片

已经破裂的平衡片就请更换新品吧。但目前常见的平衡片多采用尼龙树脂材料实心做法。基本上说来,这样的做法对于本体的强度较大,
因此,若是在青蛙跳的非激烈撞急的情况下受损,多半仅仅是边角的小部分轻微折裂,

碰到这种情况,若想省点更换新品的费用,倒是可以把折损的部分切除。但要注意切除之后,左右两片的形状及重量 要测量到完全相同。
重新安装平衡片的务必要注意到:

1平衡片翼型中心线与十字盘平面中心线互相平形。2 左右两片平衡片的翼型中心线要互相平形。3.左右两片平衡片与主旋翼头的距离要相同。
关于这部分的细节可

拉杆

这里所说的拉杆,指的是各种长长短短,作用不同的控制拉杆。纤细的金属拉杆受到撞击拉扯,便极易弯曲,有时候拉杆末端的拉杆头甚至
在剧烈拉扯中脱落或变形,金属拉杆很容易弯曲,同样地也很容易把它弄回原状。

请注意,弯曲的拉杆,其长度必然短于原本笔直的时候,一旦拉杆的长度变更,就会影响到控制准确度,而如果金属杆本身的材质已经压重
受损的话,就极可能在受到重力负载时弯曲,同样地,为保险起见,更换新品最简单。

更换拉杆的基本原则就是回转原来的长度尺寸,但如果不晓得原来的长度尺寸时。可先把弯曲的拉杆尽可能地弄回原状,这样就可以测量
出原来的长度,当拉杆更换完毕之后,别忘了要检查关节连接处的活动是否轻盈顺利。

混合剪形臂

已经断裂的混控臂就直接更换新品,千万不要企图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因为,在实际飞行时,这时承受极大的负荷 。 弯曲的混控剪形臂
最容易影响到地方是十字盘的位相准确度,请注意,位相失准的结果将会导致动作方向的偏斜。

传动机构

在这里所谓的「传动机构」。并不指一特定的部位,而是泛指所有跟控制传动有关的机构,由于机体须坠落损坏发生时必会带来极大的拉扯
力量,这对于互相牵连的传动机构必会造成变形,断裂,虚位之类的情形,检查的方法是让所有的机构活动起来,看看机件之间是否出现不
正常的互相碰撞干涉。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完全予以排除。另外,全力要求传动机构做到滑顺低阻力的境界,也是重点之一。

再度起飞

正确无误的修理,机体的飞行性能应该和未损坏前一样。修理之后的成果当然是需要经过实际飞行来检验。基本的微调修正与机械调整当然
也是免不了的。

不过,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最容易被忘记的主旋翼螺距。以一般初学入门的30级直升机的确良情形来说,把射机的油门摇杆推到中速成位置
(正中央)时,主旋翼螺距标准约是5.5~6度,进行这项测量动作之前,请先准备好螺距测量尺。 还有,开启电源进行修理调整之后,千万
别忘了对电源池充电。

往往机体一修理完就急着至飞场试飞,结果却是因为电池没电而摔机的也不是没发生过.... 顺带一提。市面上较常见到的o.s MAX-32SX发
如果是使用硝基甲烷含量15%的燃油,其主油针位置建议从完全开闭的情况下开启1~11/4圈为佳。

修理 调整 练习

修理直升机时的重要目标是「如何让机体回复原来的机状态」。弯曲或断裂的机件就绝对不要再用了。不管怎么说,遥控直升机吸引你的是
加入的趣味性,但这一切都要先建立在安全的飞行环境,不是吗!

因此,任何可能会影响到飞行安性的因素,都要彻底的排除,绝对不让它有发生的可能。有不少初学的朋友问道:「有必要先改装吗?」改
装品存在的意义不外乎提升飞行性能和提高机构强度,不管是初学或玩家,在实际飞行时必定有所帮助。

但改装部位与程度则须与自己的需求相搭配,切记,多余的改装,还不如买燃油多练飞!至于机体的调整重点,建议仔细阅读说明书有关的
设定资料,并去了解什么是ATV,EXP 正逆转,微调`ldle up 螺距曲线,油门曲线....等的意义。

最后要说的是∶「能够反复潜心研究修理,调整、 练习的人,必能在直升机上得真正乐趣与成就。☆★☆★☆★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