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飞飞鸟鸟来的机会,我们一起整了个飞翼。顺便试了下好 ...
趁飞飞鸟鸟来的机会,我们一起整了个飞翼。顺便试了下好赢电调

楼主(2005-10-19):
模友飞飞鸟鸟带了他精心制作地个飞翼来我这里,这样开心的事情我要不整个飞机做陪如何说得过去?正好亚拓450摔了待修(顺便说下,好赢的电调使用在亚拓上所表现出来的优秀的启动性能和良好的线性,稳定的BEC。。。。呵呵,好高兴来着)于是把电调拆了下来用之前的闲置的一个GS2835无刷
电机
装了一个垃圾飞机飞飞。
可惜飞翼因为重心没有调整好,机机出师未捷身先死,。。。。我的飞机因为使用的电机GS B28的内转。使用7节SC 3000NIMH
电池
直驱7X4的桨,电机严重发热,线圈损坏。现在接通后 再也不转了但是会抖动。犹如3个接头只接同了2个的情形。不过高兴的是电调只微热,换个电机后性能依旧!呵呵又要花大洋买外转了

网友A:
电机怎么了?

网友B:
402的废机身?

网友C:
天使的桌子好乱啊:(

网友D:
原帖由
流星
于 2005-10-19 23:50 发表
天使的桌子好乱啊:(
他寝室啊```能不乱?去看过就知道了```忘记说了/'他的无刷是俺们给废的!!真的很过意不去哦```

网友E:
一定是线圈过热,烧坏了漆包线,短路了某一组或俩组线圈.
你把三个绕组(如果是三个)的公共点焊开,分别测量三个绕组的电阻,如果三个绕组的电阻是一样大(忘了个重要情况:如果三个都短路也是一样大的哈,,嘿嘿.不过听你说有抖动,应该不是全部短路了),线圈就是好的,否则就是短路了.
如果觉得这样做复杂了,你也可以加电后用手给它个力启动,如果故障不严重,它应该想转.
---顺便在补一句:你找我是不是想问这个哦?你手机不通,说没这个号呢

网友F:
又要破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