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舵机没反应了

楼主(2005-10-19):
我的
舵机
没反应了,不知道是接收机的问题还是舵机的问题.
请问接收机输出到舵机的接口的电压参数,三根针分别是多少?
1,2,3
1 地
2 正
3 控制
1-2 是5V
2-3 是4.1-5v(随遥控的情况变化)
大家的是否都是这样呢?还是我的坏掉了?

网友A:
接个好舵机再试试,如果都没反映估计是接收坏了。

网友B:
一次炸机后我的舵机也不动了,后来一查,是舵机的信号线断了,是线的内铜线断了,看不到哈。由于断线的位置在舵机的的根部,及不易被发现。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红正,黑负,另一个是信号线,用示波器观察,万用表不行,脉冲信号,你的估计是舵机坏了

楼主:
可能会两个舵机同时坏吗?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