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于90%的效率???

楼主(2005-10-19):
“冰峰雷电系列高效能外转子无刷马达,该系列马达将为
电动直升机
增添活力、延长飞行时间、提供更劲爆的动力,这些令人叫绝的性能源自于它率先拥有的90%工作效率”
真的有这么厉害?
公布测试数据看看?也就是功率转速扭矩曲线和电流电压数据?

网友A:
电单车上都这个得了,还用现在那种又大又重的电机干嘛,可以前后轮各装一个,又美观,跑起来比摩托车还快

网友B:
输入曲线不等于效率.轴输出力曲线在哪儿? 轴输出/输入曲线等于效率.

楼主:
曲线不对,你这是示波器或功率计一类的测定曲线;
电机的电压电流功率扭矩曲线分布曲线!。。
你在测定时不要用时间作为测定基准,对于模型电机,最好用输入的标准脉冲宽度变化(1.0--20毫秒的步近变化作为测试基准;负载必须用电机设计时确定的额定负载(根据额定负载确定合适的螺旋桨),模型无刷电机配用螺旋桨时随转速的变化负载变化;。。。。。
与马步奇的有刷电机功率分布区县比较一下。。。。。。

网友A:
最简单最准确的办法是用测功器测量电机的输出轴功率,再跟输入功率一比就行了,这样得出的才是最权威的效率。曲线不能直接说明问题

网友C:
此电机的详细介绍请见:
http://www.trextuning.com/450th.php

网友D:
說句實在話,數據只是 參考用 ,要知道這電機是否真的可以高達90% 效用.
唯有實際試試才知道...............
有試過的模友都說....................真棒啊

网友E:
送一个给大家测试一下吧
我先报个名^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