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点了,老断电摔机不知道怎办??救救我呀!!

楼主(2005-10-20):
今把电调重设了一下,改成  嘀  嘀嘀  嘀  嘀   ,电机拆下来空载运转,油门最大达20余分种,没有断电,电调电机都没超过50度。可一上机就不行。帮我出出主意,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般来说,电机齿轮与大齿间间隙太小,尾驱动齿轮轴轴承损坏,舵机重拖等是最常见的问题,把你的配置报上来才容易找问题。

楼主:
450XL套装25A电调+420FL电机,华迈9G舵机,ELE1500MA电池。PG03陀螺,GWS8通接受机,4VF控,固定螺距约5--6度。谢谢

网友A:
用几T的齿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几T的齿轮呢?

我的也是450xl原电机和无刷、325桨,15T断电

网友:
换13T吧,或者11T也可以.

网友:
以我 的经验,断电基本上都是和电调有关!

当然不一定说明电调有问题!!!!!!!换电调试试

网友:
电调低电压保护高了、电调加个散热片。

网友:
楼主既然拿在手上转了20分钟也没断电,不过是把电机拆下来单独测试的,建议楼主用整机来试,看看拿在手上是否也会断电。。。

我提供一下我近期断电的原因

我查了好久,后来发现我断电的原因是有一个舵机的供电线,红色的和黑色的那2根,外面的绝缘套磨破了,2根线的内部铜线都露出来,当飞机在空中飞的时候,由于震动什么的情况,这2根线可能碰撞在一起,导致短路,电调立即停止供电,而造成断电,但这种情况在当时出现的不是很多,在舵量大的情况下,才会有。

出现断电的问题可能性太多了,可能每个人碰到的都不一样,所以,楼主要仔仔细细的检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小环节,确实比较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