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西玛特C6B、X2各一台来改数控,几个问题请教下,谢谢:)

楼主(2005-10-20):
潜水有段时间了,看得心直痒痒啊~~~~也想加入队伍了,呵呵。

初步的计划是购车床、铣床各一台,先把铣床改成CNC,车床嘛,虽然不太实用,不过也想改改看。看大家用西码特的C6B、X2比较多,就初步选这两款了。

问题:

1:C6B、X2的Z轴似乎都是用的齿轮传动而不是丝杠,要改成滚珠丝杠的是不是很困难?

2:斑竹说海安的CQ9325性价比更好,不知道好在哪些方面?

3:两个机床选配的附件似乎不少,各位大大可否推荐下常用的附件?

3:西码特的机器只能邮购吗?似乎要等好久,真是受不了……北京有没有代理商?

谢谢各位啊,呵呵,本人玩机床是新手,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欢迎加入有车一族

1:C6B、X2的Z轴似乎都是用的齿轮传动而不是丝杠,要改成滚珠丝杠的是不是很困难?

      车床只用改2个轴就可以了   X2的Z轴确实是齿条传动的,改滚珠丝杆有一定难度。

2:斑竹说海安的CQ9325性价比更好,不知道好在哪些方面?
       双三角形双矩形导轨,定位精度高、导轨钢性好,CQ9325A和CQ9325B纵横均能自动进给。
       而且价格比C6还便宜

3:两个机床选配的附件似乎不少,各位大大可否推荐下常用的附件?
      附件越全,使用起来当然越得心应手了,呵呵
      常用的附件建议购买如下:
      1  车刀 (好像是废话。。。)有条件的话购买机夹车刀好用很多
      2  快速换刀架(实用!! 我购买了2套都还觉得不够用)
      3  活顶尖
      4  跟刀架(这个可以实际使用后根据需要再购买)

     铣床
      1  铣刀(这个可以在本地机电市场去买,价格更好些)
      2  铣刀夹具(这个可以在本地机电市场去买,价格更好些)
      3  分度头(比较贵,但是是有用的东东)
      4  铣床台钳
      5  铣床异型夹具
      6  齿轮铣刀夹具(如果购买了分度头的话,很有必要购买)
      7  齿轮铣刀

3:西码特的机器只能邮购吗?似乎要等好久,真是受不了……北京有没有代理商?

   不知道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那车床我就改9325好了。

回头改好了再拿来show下,哈哈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可否联系一下我一同来买。毕竟是血汗钱,能省多少是多少。联系方式请看站内短信

网友(2006-09-28):
北京有代理商。电话:010 62093986   62310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