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5-10-20):
我的机机在高速旋转时出现下面的情况,请问我该调什么地方
手拿起时
悬停时

网友A:
这有什么好调的,呵呵,只能说明你的飞机配重不合理吧,挪一下电池吧

网友B:
副翼是否平.

网友C:
如果你的副翼那么歪,还怎么可能悬停???

网友D:
什么飞机?没看懂?

网友E:
我的小神蜓4号也是这样的。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在机机飞起来悬停在眼睛平视的位置。从飞机尾部看过去的。有点怪

楼主:
看图
推升降舵的现象!
拉升降舵的现象!
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出现这中情况啊!!而且我固定在桌上就不会是配重的原因塞。

网友F:
看看你的摇控器的模式对不对?还有就是舵机有没有接错,
另:
你的是什么发射机?好像是调了混控了吧。如CCPM

网友A:
要不是遥控器的模式设置错误,否则就是舵机线接错了。

网友G:
只要不影响飞行就是正常的。
有时在室外飞,会受气流影响,平衡翼转起来不一定是水平的。

楼主:
我的遥控是HITEC6通。

楼主:
在S/W SEL下菜单下
MX.SS A-DR E-DR R-DR
PMX 1 ON PMX 2 ON HOLD R->T
这是些什么东东啊?HITEC的说明书也太草了吧。完全看不懂哈!!!!!!!!!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毛病所在了。
图中圈里的地方虚位大了。我垫了个卡簧在中间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