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d1954请帮帮我!

楼主(2005-10-20):
前天看了你关于加装翼龙四通道并加模拟器的帖子,兴奋了好半天.由于没钱买4VF,昨天就试着做了一下G2模拟器接口(加装四通还不知需哪些零件),但还是失败了.您能否帮我找一下加装四通需哪些电子元件?哪里可以买到这些电子元件?还有您的图我有些地方还没懂.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看了你关于加装翼龙四通道并加模拟器的帖子,兴奋了好半天.由于没钱买4VF,昨天就试着做了一下G2模拟器接口(加装四通还不知需哪些零件),但还是失败了.您能否帮我找一下加装四通需哪些电子元件?哪里可以买到这些 ...

1:接PCB板上的+6V,就是图片中的红色线。
2:地线,肯定要连在一起啦!
3:还是地线呀!就是图片中的黑色线。
4:图中利用IC片中剩下的一个空门,将指令脉冲串倒相,保证信号相位正确,在G2里需将发射机设置为JR。
5:一定找个示波器才行,否则测不了!调整20K微调,同时观察脉冲串波形,将幅值调整为1.5---1.6V,该值与JR3810或9X的输出幅度一样。

翼龙改四通,首先要设法搞到那个滑动电阻片、微调电位器、微调塑料拨杆!以前帮我们部队的一位超级菜鸟改的,那小子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从厂家弄来的,改好后就拿走了,用它天天在家苦练G2......

发射机早已不在我这,改装所需的电阻电容数值已记不清楚了,   不过,在PCB板上留有4通道空位,找到合适的元件焊上即可,具体数值可参考板上其他通道的元件,最后通过示波器,微调阻容元件的值,使通道脉冲宽度合适......

(你再仔细搜搜,以前曾有过高手发过比较详细的帖子)

另外再说一句,改装者应有一定的电子电路知识,这样容易成功, 否则一旦改坏就不划算啦!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