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自检最后一声,问题

楼主(2005-10-20):
滴、滴滴、滴、第4声说明书上说(滴、是固定翼和滑翔机)(滴、滴是直升机)
到底是一声还是两声?

网友A:
一聲/兩聲都可以
兩聲是有緩啟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聲/兩聲都可以
兩聲是有緩啟動功能!

谢谢,不过大家普遍都设的是一声。

网友B:
对!应该大部分是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该大部分是一声!:)

上班偷懒呢?

网友C:
第四声设置为一声嘀,这样实际使用中的手感会很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四声设置为一声嘀,这样实际使用中的手感会很直接。

网友:
嗬嗬!上班不偷懒,还什么时候偷懒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四声设置为一声嘀,这样实际使用中的手感会很直接。

我试试看
我现在还不会飞,但总觉得油门用起来不是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