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豪华阵容450XL SE图片来拉!!!

楼主(2005-10-20):
新的飞机实在是工艺品,在老款的基础上面做了很多改进
1、碳钎机身的固定座是整体铝合金切割而成太精致了;
2、脚架、支撑杆、尾舵机连杆都是黑色的了;
3、新款430LF 3550无刷电机
4、新型315碳桨;
5、新型金属尾变距组、柳叶型尾旋翼组;
6、新型金属尾桨夹组

但是唯一一点遗憾的是尾管居然是铝合金做的NND气人!!!

新的450XL SE的整体照片

脱了衣服的靓照

新的430LF 3550KV电机

最大的改进新的金属尾变距组和新型的柳叶型尾桨

新的SE和老的全升级飞机的合影

新老尾部的对比

小弟这次特意给他配了
35A电调+HS 56*4+GY 401哦
超豪华阵容!!!

网友:
终于看到图了,一个字,爽!!!就是手机拍的图片好烂,看不到细节.

网友:
好爽~~~好贵...

网友:
430LF可以单买吗?什么参数?

网友A:
爽阿,要是尾变距有单卖的话,我也可以弄出一架450SE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爽阿,要是尾变距有单卖的话,我也可以弄出一架450SE啦,哈哈

有同感!还要新尾桨!而且还是碳纤尾管!(当然还差金属主轴座和金属尾管座)

网友:
HS56安装还用自己钻孔吗?谢谢。

楼主:
是的
要将哪个竖的固定座切除后
在当中打孔进行安装

网友:
SE什么意思? Second Edition的意思吗?

网友:
SADIC又是什么合成词啊?.....

网友:
super advanced dick~~版?

楼主:
确切的英文表示是
Superior Edition
这个是飞机包装盒上的铭牌上的英文标示

网友:
我还以为是
sucking edition

网友:
这个SE和全升级的飞机除了金属尾变矩还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区别在帖子里面已经有拉
1、碳钎机身的固定座是整体铝合金切割而成太精致了;
2、脚架、支撑杆、尾舵机连杆都是黑色的了;
3、新款430LF 3550无刷电机;
4、新型315碳桨;
5、新型金属尾变距组、柳叶型尾旋翼组;
6、新型金属尾桨夹组

网友:
请问版主:

SE是工厂预装了85%,那么包装盒是不是比XL的大一些?

请上包装盒的图,谢谢!

楼主:
包装还和原来的盒子一样的
就是厂方将整个悬翼头系统安装完毕
尾波箱、皮带、尾变距、尾桨夹安装完毕
碳钎机身就是原来的一样90%完成
买来之后只要将各个连杆做好安装好
再将尾管和脚架和水平垂直尾翼装好
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hyf-li我看了一下,这机架比原来的炭纤机架好像好些,主要是在主轴的轴承安装上,这机机主轴部象以前的是两片拼成的,是吗?这机架可以单买吗

网友:
看的直流口水!!
就是楼主的图片看不到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