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神蜓36改无刷

楼主(2005-10-20):
我想把我的小神蜓36改成无刷的,请问用什么无刷
电机
,什么
调速器
?
谢谢!

网友A:
找kill 的B2040 3200~3800kv 无刷電機
调速器由TowerPro 的30A 百多元到好X科技的$288

网友B:
我的36#前两天升级的:蓝剑BR2040A(3200RPM)T纤维无刷马达(因为便宜~)好X科技电调 AKE12T两个13T一个(正好2mm,原电机的轴径2.3mm,而且铜齿根本卸不下来!超级结实!)自己焊上金插,把接收机上的电源接头拿下,接到电调上,接上电池,设定好~
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享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