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滑翔机为什么要带一点安装角?

楼主(2005-10-20):
一般大概多少度?
难道双突翼形提供的升力还不够?

网友A:
因为机翼的最大升阻比是在带一定正攻角的时候达到的

楼主:
哦,大概多少度合适?

网友B:
1-2度,不宜太大,具体的去看你的滑翔机的说明
不同的滑翔机,不同的翼型有不同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