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无刷电调公测之三款国产电调性能比较

楼主(2005-10-20):
其实9月26号就已经收到好盈科技寄到的电调了。由于一直在韶关出差,直到前天返回长沙才有机会开始测试。看过其他公测模友的帖子自己也试用了一下功能,感觉大家的测试已经很到位很客观了。为了让我的测试能为这次公测景上添花而不是画蛇添足,所以我便利用手头的资源对手头三种国产电调进行了横向比较测试。

参试装备:
主角:好盈28A、ASSAN-25A、辉盛18A普及
电机:辉盛外转子
螺旋桨:若干
电池:狂模7.4V2000mah锂聚&11.1V1800mah锂聚
遥控设备:FUTABA-FF7发射机、蓝箭微型接收机
仪表:UNI-T UT55万用表(带测温功能),HC36D钳型交直流电流表,秒表

测试过程:
1.        看硬件
    拆开热缩套,仔细看看电路板做工和焊接工艺,三个电调中最差的就是辉盛的了,ASSAN-25A的FET管很整齐,应该是机器焊的,单片机侧有些元件焊的略差,估计有些元件是手工焊的。好盈28A的应该大家都看了照片,非常正规,没什么可挑剔的。
    导线方面,辉盛的给得很短,估计是为了降低成本减少出厂重量;好盈28A 和ASSAN-25A的线质和长度都还不错,一般情况下足够用了。好盈28A的信号线质量是最好的,很软;而ASSAN-25A和辉盛感觉比较硬。

2.        比功能
线性:由于没有转速表,没法进行精确的测量,只能手推油门听声音,总体感觉好盈的线性好于辉盛和ASSAN。而且好盈的可以在非常低转速下驱动电机,让我十分意外。

启动性能:辉盛和ASSAN有明显延时,且小量的杆量无法让电机启动;好盈的则是略推杆就能驱动了,而且有三种启动模式以适应不同的需要。

电池类型兼容性能和低电压保护:辉盛手动跳线选择7.4/11.1v,保护电压为定值6v和9v;ASSAN把各种电压分得很细,满足6~12节镍氢电池或2~4节锂离子电池供电,保护电压很细4.8v~12v有8档;好盈可以自动识别电压,设置电池类型,满足5~10节镍氢电池或2~3节锂离子电池供电,保护电压设置为高、中、低三档。

低压保护方式:辉盛只有关断;ASSAN和好盈能设置关断或降低功率。

进角:辉盛固定;ASSAN和好盈均有三档

正反转:ASSAN很有特色,可以通过遥控器设置;辉盛和ASSAN只有手动改变相序。

刹车:均可设置,从实际效果来说,好盈和ASSAN都挺有效,辉盛略差。

说到功能我就不得不提到说明书了。ASSAN的说明有十几页,内容非常全面正规;而好盈的图表结合,能让使用者很快上手,但是缺乏对各种意外情况,防护警告的说明,应有所改进。

3.        拼性能
线性:由于没有转速表,没法进行精确的测量,只能手推油门听声音,总体感觉好盈的线性好于辉盛和ASSAN。而且好盈的可以在非常低转速下驱动电机,让我十分意外。

启动性能:辉盛和ASSAN有明显延时,且小量的杆量无法让电机启动;好盈的则是略推杆就能驱动了,而且有三种启动模式以适应不同的需要。

散热:辉盛的散热片很好,带叶片;好盈双面都用了散热片;ASSAN没有用散热片(对发热很有信心嘛)。正好手头万用表可以测温,所以实测了一下。用11.1V锂聚,辉盛外转子加GWS8*4的桨,让三个电调在11A左右的电流下驱动20秒后测得辉盛33度,ASSAN29度,好盈26度,之所以测这么短时间是因为测试进行到最后,担心电池没多少电了。

兼容性:手头供测试电机太少,不敢评价啦。

总结:
        本人认为辉盛18A普及无刷毕竟是百元级的低端产品,性能与另两款相比差距比较大是可以理解的。ASSAN的产品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启动性能是其软肋,建议有所改进。好盈28A的性能让我很意外,没想到国人自主研制的电子产品能达到如此性能,性价比非常高,需要改进的地方是有的,既然好盈科技已经改好了,我就不提了。这次测试不全面,也没有进行长时间的运行测试,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各位模友指正。

最后不得不说的:
        看到这次好盈公测之后,有部分模友觉得参加测试的模友有夸大好盈电调的性能的嫌疑。我觉得绝大部分模友是用了真的好,所以才说好。我们参加测试既是对厂家负责更是对广大模友负责,没有必要为了这点小利而曲意逢迎毁自己名声,而且一个企业一个品牌要长期立足发展不是有人说了几句好话就可以了的。

以上测试和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看来俺买的288元的电调是物有所值呀!

网友A:
个人感觉ASSAN正反转功能如果能够通过遥控器的某一个通道实时反转,那挺有用.不然真的只是个摆设,根本用不着,一般转动方向固定下来以后都不会去改变的,纯粹噱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ASSAN正反转功能如果能够通过遥控器的某一个通道实时反转,那挺有用.不然真的只是个摆设,根本用不着,一般转动方向固定下来以后都不会去改变的,纯粹噱头

反转功能确实有用的,如果你经常换不同的电机

网友A:
就算一天换一个,也就是两根线交换一下的事情,真没必要把这个作为卖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算一天换一个,也就是两根线交换一下的事情,真没必要把这个作为卖点

车用的话可以倒车。所以还是个不错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用的话可以倒车。所以还是个不错的功能。

天哪!这是个单向电调,根本没有倒车的功能呀。

网友:
有倒车就好了

网友:
反转不就倒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算一天换一个,也就是两根线交换一下的事情,真没必要把这个作为卖点

经常焊来焊去,电机线和电条线会越来越短,而且有可能击穿mos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焊来焊去,电机线和电条线会越来越短,而且有可能击穿mos器件

怎么焊会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焊来焊去,电机线和电条线会越来越短,而且有可能击穿mos器件

换电机不用焊吧

楼主:
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用插头比较好,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