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各位大大告诉我电调怎么调

楼主(2005-10-21):
紧急!请各位大大告诉我电调怎么调无煞车,低进角,60%保护是在发射机上调吗?如何调

网友:
伙计,别大喘气,接着说——什么电调?

楼主:
就是亚托原配的25A的电调

网友A:
你可以去下载鸟大当时的安装录象
里面有一段就是教你真们设置电调的
很详细和直观
另外建议你用中进角因420的电机是6级转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下载鸟大当时的安装录象
里面有一段就是教你真们设置电调的
很详细和直观
另外建议你用中进角因420的电机是6级转子的

是不是置顶的组装录像啊,我看啦,可没说怎么调在哪儿调

网友:
有说明书吗?上面有介绍设置方法

网友:
原配的电调反应慢,用好盈的吧!还有设定卡,很方便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请教 北京老王  非常热心 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