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你们的十字盘都能100%回中吗?

楼主(2005-10-21):
我的是亚托V2版本,我发现前后舵控制的十字盘很难100%回中,换了舵机也是如此,感觉不是舵机回中的问题,看看身边模友们的亚托,好像都有这个问题,感觉A字臂干涉的很厉害啊。。。

网友:
不能
如果是碳机架的CCPM版才可以
我感觉是塑料机架和摇臂太软造成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俯仰很难回中。

网友:
因为塑料件太软了.如果是换成金属的这一问题就可能解决了.

网友:
我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升降应该用球头连接的控制杆会好些。象你们说的那样的话,各个控制臂可能存在有不灵活的问题,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副翼杆支架,可以逐步拆去连杆检查,看看到底是哪里转动阻力大。

网友:
不行,但是不是所有的方向都不行,比方说副翼左打回中没问题,而右打有问题,我总感觉是有个球头大,可找不出是哪个.

网友:
只有升降不行,再加上我的辉盛舵机有逛量。

网友A:
今天飞的时候发现飞机的状态很差,回来老王帮我检查,发现是跷跷板一测的球头特别的涩,回家从备用的球头里面换了一个,现在顺畅多了!我感觉可能个别的球头存在个体差异导致关键部分不顺畅,造成十字盘不回中,而且对舵机的寿命也有影响!

网友:
回中时好时坏,最大的可能就是球头的工艺有问题,我曾试过,把舵机取下,用手握住十字盘做前后左右的来回乱摆,不顺畅!再加上小舵机的力量和精度都不够,回中不好是肯定的了.如果用排除法每一个球头每一个球头的去排查,唉,又太烦,所以现在也就是将就着飞吧. 如果各位模友手上工具全的话,干脆用扩孔器把球头套都稍稍扩一下(可千万别扩大了),肯定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飞的时候发现飞机的状态很差,回来老王帮我检查,发现是跷跷板一测的球头特别的涩,回家从备用的球头里面换了一个,现在顺畅多了!我感觉可能个别的球头存在个体差异导致关键部分不顺畅,造成十字盘不回中,而 ...

我也和你一样的搞了一下,虽然比原来好点,但还是回中不理想。。。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舵机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舵机现在?

雷虎的C1016

网友:
那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雷虎力量足够了!
不行你就用最麻烦的方法,一个一个球头,一点点的排除,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球头太紧会造成回中不好,最严重的就是升降.
我以前的几个球头太紧,回中总是不好.后来干脆又买了一包球头扣, 把紧的全都换了. 现在用C1016,感觉回中虽说不上100%,但也是相当不错了,基本不用反复打舵修正了.爽!

网友(2006-04-30):
换直推吧,我都换了,就是前后回中不好,左右没有问题!!

网友:
改直推比较好。f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