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死火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我有一只三叶21级的船用发动机,发动机在空转的工作下是很正常的,一但在水航行时发动机就死火了,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搞不明!!!!

网友:
水阻力大了把,浆大了,台速低了都回熄火

网友A:
下水时你把船像木头一样扔下水看看.
向前扔,让船在下水的那一瞬间有向前的推力....

网友:
查一下三叶21船模机的标称功率把。再跟CMB。OS或ROSSI的比较一下

如果说人家的21用42的浆的话,那你这部三叶只好用34的浆了:)试试看32的浆下水后肯定不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水时你把船像木头一样扔下水看看.
向前扔,让船在下水的那一瞬间有向前的推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过奖拉呵呵

网友:
水阻力大,在不换小浆的情况下使发动机富油,这样不会熄火。但最好换小浆。如果有条件加减速齿轮也行。仍木头方法虽简单但不可取,万一在湖中央熄火……

网友C:
换个小点的浆。。。调发动机到岸上调是调不好的。。把船放到水里面调。。。手拉住船。。。。这样调出来的发动机。。跑起来才不爱死火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小点的浆。。。调发动机到岸上调是调不好的。。把船放到水里面调。。。手拉住船。。。。这样调出来的发动机。。跑起来才不爱死火

在水里运动时和静止时螺旋桨受到的阻力是不一样的。我就曾遇到过这情况,在水里手抓住转的很稳定,一撒手跑出去一米就停车。

网友:
试下将谐振管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水里运动时和静止时螺旋桨受到的阻力是不一样的。我就曾遇到过这情况,在水里手抓住转的很稳定,一撒手跑出去一米就停车。
调好了你在开大一到3格就不爱死火了。。调好了就是在让它在开大点点就OK了哦。
我就是这样调出来的。。跑船到水面不爱死火。。。。。

网友:
我也是这意思,就是稍稍富油